突然一个电机不转了,不知道,是电机烧了,还是电调坏了。

楼主(2020-07-23):
才刚买几天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视频发不上去。

网友:
换电调试试电机转不转

网友A:
简单的测试就可以!无刷电机是3向电机,把电机的2根线短接用手拧,看看有无阻力,然后把3根线短接在一起,看看阻力有无增加,有增加,说明电机是好的,没有增加阻力,则说明电机缺相,电机坏了!

网友:
有刷电机不用电调吧,你指的空心杯?

网友:
你有万能表不,随便插上看看

网友:
看是否有电流通过,万能表可以找修理店借

楼主:
我那是无人机。

楼主:
空心杯无人机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是无人机。

很高大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那是无人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成这样子了

网友:
无人机用有刷电机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测试就可以!无刷电机是3向电机,把电机的2根线短接用手拧,看看有无阻力,然后把3根线短接在一起, ...

老哥你好,这样是判断电机的方法,请问一下电调的是如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