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帮忙看看怎么修

楼主(2020-07-24):
我的pix通电就是这样,USB和电流计都是这样,电脑找不到com,(驱动没有问题),固件刷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泡泡老师帮看看。

网友A:
你接电脑时电脑有没有提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电脑时电脑有没有提示音

没有,电脑没有反应,com口也没有出现叹号等

网友B:
左边指示灯不亮,拆开检查USB插座边上的3.3V降压芯片是否烧了,拆下芯片,测量3.3V供电引脚是否有短路,找出引起3.3V降压芯片烧掉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指示灯不亮,拆开检查USB插座边上的3.3V降压芯片是否烧了,拆下芯片,测量3.3V供电引脚是否有短路,找 ...

泡泡老师好,找到了,有5v进没有3.3v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指示灯不亮,拆开检查USB插座边上的3.3V降压芯片是否烧了,拆下芯片,测量3.3V供电引脚是否有短路,找 ...

感谢泡泡老师,问题就是出在那个芯片,正好手里有这个芯片,直接换上去就好了,谢谢。同时也提示其他模友,如果是出现这样问题就检查这个芯片及周边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