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20-07-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xxd2208kv2600除了飞kt机,还能飞啥机型,谢谢。

网友:
主要看飞机的大小,以及自身对动力和速度的要求,起飞重量300-600克的都能用吧。

网友A:
这架高速飞翼就是2208 kv2600,6045的桨,翼展85厘米,起飞重量42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架高速飞翼就是2208 kv2600,6045的桨,翼展85厘米,起飞重量420克。

谢谢分享

网友(2020-08-28):
纸飞机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