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84手抛机改装过程和试飞

楼主(2020-07-26):
最近也改了一架84cm翼展手抛机,四通道。
更多改装过程请参见文末视频。

网友:
【视频】84手抛机改装过程和试飞  思考中。

网友A:
哈哈哈有意思,文末没有文章。这是什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有意思,文末没有文章。这是什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你的意思。 ...

我说的是文末视频

网友:
不错不错,我准备改66的手抛机

网友B:
看到了吕总的接收板子。是在原来基础上加了无刷电调?怎么接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吕总的接收板子。是在原来基础上加了无刷电调?怎么接线啊

吕的接收机本来就支持无刷电调。就像正常接收机的使用方法一样,将无刷电调的信号线插到接收机的三通道即可

网友:
哇偶,我也要改一个!

网友:
以以看电机电调就是太行模型买来的。。不要问我为什么Z知道。。哈哈

网友:
不错,接收也是diy的

网友C:
不错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

网友:
这样做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用的什么电机电调??

1822 2600kv电机。2s动力, 10A电调

网友(2021-01-17):
问一下  假如改为飞翼  重心不变吗

网友:
正在改,打算用背推

网友(2021-02-25):
求教程求教程,散件哪里有买,遥控器怎么配,求高手指导,我是新手!准备入坑!感谢感谢!

网友(2021-10-13):
这个主翼的舵角也太奇怪了,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