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开源飞控首飞VTOL垂直起降固定翼复合翼炸机,帮忙分...

楼主(2020-07-26):
pixhack开源飞控首飞VTOL垂直起降固定翼复合翼炸机,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飞行日志文件:
i471

4电机输出

网友:
我记得固定翼转旋翼时油门必须要中位以上,否则飞机就会下降然后推油门推不上去,还有就是飞机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电压在24v以下时就会动力不足。

网友:
多数是参数没搞好  就算是固定翼有问题  多轴应该会出来辅助救机才对呀

网友:
这个掺杂的问题就太多了,通过视频看不出来什么,找当地模友一起搞一下吧。

楼主:
先谢谢四位热心模友帮助分析,准备从新装一架小点的在飞飞试试。 切换多旋翼模式时好像是收了一下油门才切换的,然后把油门推到了中位,飞机没有维持住。不知道与油门位置是否有关。电压应该没有问题,新电池,只是还没有激活循环,但是维持个10分钟飞行22000毫安的电池不是问题。

网友:
多轴动力不足的感觉,先报一下配置参数

网友:
切换多旋翼模式时要把油门保持在中位以上,你这个像是飞控没有切换过来的感觉

网友:
虽然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2021-07-13):
楼主能请教一下怎么用这个飞控调垂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