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下

楼主(2020-07-27):
bn880gps蓝灯闪,接上bf,显示不了gps。这是正常吗?是不是要搜到星才显示。

网友:
串口没接错吧      波特率对不       仔细排查看看

网友:
顶一下,让别的大神看到

网友:
接线 串口 波特率

网友:
在端口里 打开gps 然后选中 auto(自动)波特率,在配置界面 找到gps 开启gps 选中UBOX 选项   记得保存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