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桨叶和航拍机桨叶差别

楼主(2020-08-04):
众所周知穿越机桨叶和航拍机桨叶存在较大差别,有没有大哥可以科普一下具体差别?

网友:
桨叶越多性能越好,但效率越低
桨叶越肥效率越高,但灵活性越低
大桨低转效率高,小桨高转性能好
(以上只是针对现成的桨叶的经验规律,但反过来按照这个规律设计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桨叶有好多种。但没听说有分航拍叶和穿越机叶,有懂的快来科普下

楼主:
蹲一个大佬科普一下

网友A:
航拍讲究稳和续航,桨叶偏向大尺寸,小螺距的两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拍讲究稳和续航,桨叶偏向大尺寸,小螺距的两叶桨。

那譬如,同为七寸的FPV桨叶和APC桨叶的具体差别在于什么呢?

网友:
穿越重视暴力,航拍更重视效率,大概就这差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譬如,同为七寸的FPV桨叶和APC桨叶的具体差别在于什么呢?

同尺寸下,fpv桨叶螺距大,apc的螺距小

网友:
你看用浆叶的战斗机就知道了,从二战哪些机型看,想载重,你就得用多叶浆,想飞的稳和快,就用双叶浆,C-130和安-225 都是多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