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电机能不能和固定翼电机混用?

楼主(2020-08-04):
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多旋翼可不可以用固定翼的电机,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什么?

网友A:
可以用,论坛有FPV大神给死胖子安装了悟2的电机和桨叶。不过四轴和固定翼的桨叶螺距好像有区别,不过对我这种半瓶子水来说,只要动力够就好了,其他不管。

网友:
现在基本电机都选择无刷电机。只要动力够用哪有分多轴电机和固定翼。

网友:
多轴尽量用同一型号的kv值一样的

网友:
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多轴电机的输出轴一般是带螺纹的,并且有右旋和左旋(正,反)之分,所以浆必须配套是正浆或者反浆,配反了浆会松脱飞浆。

网友:
二手穿越配件太多都泛滥了,价格很便宜,效果还很好,我们本地用穿越配件包括电机电调大量用在中小型固定翼飞机上面,事实证明效果不错,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多旋翼要求电机同步率好,可以效率高省电,本质上航模用的无刷电机都是一样的通用,就是桨的固定方式不一样!

楼主(2021-02-28):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论坛有FPV大神给死胖子安装了悟2的电机和桨叶。不过四轴和固定翼的桨叶螺距好像有区别,不过对我这 ...

是的,是的,自己搭了多旋翼用的是固定翼的电机是没问题的,需要考虑的是桨叶固定底座的问题,因为多旋翼是有正反牙的,但是固定翼是只有正牙或者反牙,所以直接用可能会射桨或者用不了自锁的,不过还好有自锁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