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

楼主(2020-08-04):
这是款电调上电,电机有  底滴--滴  就是没能转起来。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这是要校准摇杆行程

网友A:
电调接上电机------电调线接上接收机-----打开遥控器并把油门推到最高点------把电调插上电池-------听声音----音乐(123)-----嘀嘀(油门最高点确认音)----二声过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低点-----听到嘀嘀嘀三声----(油门最低点确认音,2S二声,3S三声)-----OK

网友B:
油门设置和普通遥控不符合,将微调降最低就可以工作了,不过仍然不会正常。

网友B:
在模吧搜索这篇文章:BLHeli无刷电调固件烧写及调参,里面有详细教程,可以调整包括油门最低位置的各种参数。建议先购买硬件,后期有困难我可以帮助,毕竟我刚搞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上电机------电调线接上接收机-----打开遥控器并把油门推到最高点------把电调插上电池-------听声音 ...

用你方法这辈子估计都别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设置和普通遥控不符合,将微调降最低就可以工作了,不过仍然不会正常。 ...

正解。一般遥控默认油门是1000。这款电调很奇葩的,不紧自身要输入5v,还要把油门下调到800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模吧搜索这篇文章:BLHeli无刷电调固件烧写及调参,里面有详细教程,可以调整包括油门最低位置的各种参数 ...

大佬,问下那个教程说完烧写nano?还是nano按图接线就直接打开软件就可以调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问下那个教程说完烧写nano?还是nano按图接线就直接打开软件就可以调参? ...

这两张图片的过程应该就是烧写程序吧。这篇文章有些细节交代不是很清楚,容易走一些小弯路,但调好了会感觉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张图片的过程应该就是烧写程序吧。这篇文章有些细节交代不是很清楚,容易走一些小弯路,但调好了会 ...

怎么发的这图怎么都连着哩  。  上面我说的意思是中间两张图,是连接好线,再启动BLHeliSuit的操作。

网友:
调节参数完毕后,先点击(写入),再点击(重启),几秒后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连接不成功,可能需要再次点击通信方式,选择后才能成功。

楼主:
这是BL软件?按这个操作下来就ok?加我微信指教下cho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