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和编写电调启动音教程

楼主(2020-08-05):
教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电调写入教程(简单),第二部分音乐编写教程(困难,需要一定基础)。
电调写入教程本教程只针对32位电调而设置,首先要了解什么是32位电调,通常支持BLHeli_32固件的、支持开启Dshot1200的都是32位电调,有单电调和四合一电调两种,如下图:
电调确认了,就到固件部分,下载BLHeli_32固件,固件版本号为必须为32.3.1或以上,我这里教学所用版本为32.7.0.9,随后我会给出下载。
第一步,在电脑端安装BLHeliSuite32_32709,并打开;
第二步,给电调通电并链接电脑,穿越机可以通过飞控链接电调刷写,固定翼可以用购买USBTTL板来刷写;
第三步,如图点击connect识别电调,若连接上后版本过低可以点击Flash BLHeli进行电调固件更新,这里不展开讲解了,然后点击Music Editor进入音乐编写页面;
第四步,ESC#1、2、3、4就是电调对应号数,把编写好的音乐代码粘贴在对应的电调空白栏处,穿越机四个电调可以有四个声部,固定翼单电调的就只有单声部,勾选Music on,旁边的Gen.Length是音符长度,Gen.Interval是音符间停顿长度,凭自我感觉选择即可,写入完毕后按Apply Music,断开电脑连接,断电重连,OK有音乐了。

代码样板《黑人抬棺》
MO1:
F#5 1 F#5 2 C#6 2 B5 1 A5 1
G#5 1 G#5 2 G#5 2 B5 1 A5 2 G#5 2
F#5 1 F#5 2 A6 2 G#6 2 A6 2 G#6 2 A6 2
F#5 1 F#5 2 A6 2 G#6 2 A6 2 G#6 2 A6 2

MO2:
D4 2 D4 2 D5 2 D4 2 D4 2 D4 2 D5 2 D4 2
E4 2 E4 2 E5 2 E4 2 E4 2 E4 2 E5 2 E4 2
F#4 2 F#4 2 F#5 2 F#4 2 F#4 2 F#4 2 F#5 2 F#4 2
F#4 2 F#4 2 F#5 2 F#4 2 F#4 2 F#4 2 F#5 2 F#4 2

MO3:
F#6 1 F#6 2 C#7 2 B6 1 A6 1
G#6 1 G#6 2 G#6 2 B6 1 A6 2 G#6 2
F#6 1 F#6 2 A7 2 G#7 2 A7 2 G#7 2 A7 2
F#6 1 F#6 2 A7 2 G#7 2 A7 2 G#7 2 A7 2

MO4:
D4 2 D4 2 D5 2 D4 2 D4 2 D4 2 D5 2 D4 2
E4 2 E4 2 E5 2 E4 2 E4 2 E4 2 E5 2 E4 2
F#4 2 F#4 2 F#5 2 F#4 2 F#4 2 F#4 2 F#5 2 F#4 2
F#4 2 F#4 2 F#5 2 F#4 2 F#4 2 F#4 2 F#5 2 F#4 2

Length: 6
interval: 0

音乐编写教程

下图是电调代码规则,一个音节用代码可以表示为
"C4 2 "或“P 2 ”

第一个字母代表发音哆瑞咪发嗦啦西(简谱123456)对应编码的 CDEFGAB,特殊的P是休止符不发音;
第二个数字代表基调的高低,可选择范围4、5、6、7,C5比C4高一个8度,就是我们所唱的哆(低音)瑞咪发嗦啦西哆(高音)的区别;P这个音节没有高低音选择,所以不需要这个字符了;
第三个字符是空格;
第四个数字是音节长度,可选择范围1、2、4、8,1比2长一倍,2比4长一倍;P这个音节特殊,可以选择范围最高到128;
第五个字符是空格;

例如简谱《小星星》
前两行对应代码写为:
C4 2 C4 2 G4 2 G4 2 A4 2 A4 2 G4 2 P 2 F4 2 F4 2 E4 2 E4 2
D4 2 D42 C4 2 P 2 G4 2 G4 2 F4 2 F4 2 E4 2 E4 2 D4 2 P 2

更进阶的可以配入混音部,参考钢琴谱,交响乐谱等,不展开讲解了,有兴趣的可以留言私下交流。

文件名:BLHeliSuite32_32709
1za0

网友:
还能这样玩

网友:
曼巴电调是32位的吗

网友:
秀儿!是你吗?

网友A:
这就是B站上的教程吧?唉,本来我想转的,不想被抢先了了。。。君子成人之美:
特在此补充:四分之三拍如何是好?八分之三如何是好?十六分之三如何是好?就以某科学的超电磁炮中final phase为例,开头(前奏)简谱如下:(图片在最后,自行脑补)

四四拍的简谱: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四拍
可见简谱中许多数字(音符)上有一段弧。此弧为连音符号,表示没有间隔。结合我之前说的,就出现了很多四分之三拍的问题。如果在BL32里设置有间隔,很多谱子都会变得不成样子。如果将P改成0,则会全部连在一起。
那咋整呢?很简单,在每个音符后加上P16(这里你们用P8P16P32P64P128P256均可,P后数字越大,间隔越小。在谱子演奏时理论上是不存在间隔的,所以讲道理间隔越小越好。)就有了间隔。比如:E5 2 E5 4就组成了一个E5的四分之三拍,后面加上间隔符号就阔以了。

学会了吗?不会没关系,这里我给出finalphase的乐谱,直接拿去用就行。再不会或者想要更深入学习的加Q37769920或直接评论跟上。

乐谱:E5 2 E5 4 P16 E5 2 E5 4 P16 E5 4 P16 E5 4 P16 E5 2 E5 4 P16 E5 2 E5 4 P16 E5 4 P16 E5 4 P16 E5 2 E5 4 P16 E5 2 E5 4 P16 E5 2 P16 D5 1 P16 C5 1 P16 E5 2 E5 4 P16 E5 2 E5 4 P16 E5 4 P16 E5 4 P16 E5 2 E5 4 P16 E5 2 E5 4 P16
长度设置为5,间隔为0就行

网友:
要是 有软件自动生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B站上的教程吧?唉,本来我想转的,不想被抢先了了。。。君子成人之美:
特在此补充:四分之三拍如何 ...

这个已经属于深层次进阶了,我懂你意思,穿越机有4个电调,四分之三拍我通常使用2个电机混编去处理这个连音和断音问题,如《歌唱祖国》的第一句开头“五星红旗.....”,
1#电机:G4 4 G4 8 G4 8  C5 2 G4 4 G4 8 G4 8
2#电机:G4 8 G4 4 G4 8  C5 2 G4 8 G4 4 G4 8
第一个延长音节使用错开节拍的方式演奏,使听到的声音是连续的,后一个短音则使用齐奏的方式演奏,加重了这个音节的断音,这种处理方式使歌曲的断音连音更流畅,更符合听觉感受。

网友B:
本人16位电调
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16位电调
枯了.....

32位的又不贵,换了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位的又不贵,换了就行

32位除了能编启动音,还有什么其他优点

网友C:
这是不是还要音乐基础?

网友:
保留一下  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除了能编启动音,还有什么其他优点

响应速度更快,体现为对遥控器打杆的反应更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是还要音乐基础?

可以不用音乐基础,按照第二部分的教程,网上找个简谱翻译成代码就可以。

网友:
厉害了大佬  666666

网友:
试了一下,不是四合一电调,放到30秒左右四个已经有明显错位了,你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吗

网友:
要是能一边飞一边响就N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