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螺丝固定在碳板上一般用什么胶比较好

楼主(2020-08-07):
如题zszszszszszszs

网友A:
womenyongde环氧树脂AB胶,挺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menyongde环氧树脂AB胶,挺牢固的

厌氧胶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厌氧胶可以吗

碳板上没有螺纹,接触不太好,加个垫片,然后垫片上胶,接触面变大了,就结实了。

网友:
为什么不钻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