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8):
我是固定翼新手,请问各位大师,模界常用的工具及型号?简单维护用。谢谢!

网友:
热缩管     螺丝刀 剪线钳  M2M3螺丝螺母 洛铁 焊锡

网友:
美工刀,剪刀✂️,小钳子,泡沫胶,胶带,502都会很常用

网友:
尖嘴钳(折弯、裁剪钢丝拉杆)、热熔胶枪(粘板材)、美工刀(裁剪板材)、小号十字螺丝刀(固定电机、拉杆)、电烙铁(焊接香蕉头、电源插头)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刚飞油机,请问油机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刚飞油机,请问油机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厉害呀 直接上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