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全的F3P上手教程(一)装机前准备

楼主(2020-08-08):
  可能对于第一次买到F3P航模的朋友们来说总是会比较迷茫,拿到手以后纠结该怎么组装,从哪一步开始等等,毕竟F3P和一般的“S27”那样的板机还是有很大区别滴。

  那么这一系列文章就给朋友们一个初步上手F3P组装和调试的通用教学~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日后还会持续更新,朋友们看完了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呦 谢谢啦

让我们步入正题

  首先呢,我们要检查需要使用的零配件和工具是否齐全,例:(机身、碳杆、碳片、起落架、热缩管、接收机、遥控器、电池、魔术贴、胶水、胶带、剪刀、线、接头、电烙铁等等)。

  然后我们需要把硬件都准备好,有些商家在卖电机和电调的时候是不会给你焊接头的,那么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焊接头,那么这里需要注意了,电调连接电机的那三根线的接头叫做“香蕉头”,F3P上我们一般用规格2MM的香蕉头就可以了。规格买大了装机重量会变大,买小了就不好放电了。

  其次还有一个接头就是电调连接电池的接头,F3P上电调连电池一般都用“JST”插头,这个插头的优点主要就是质量轻,耐电流大所以我们选择JST插头就可以了。

(2mm的香蕉头公头和母头)

(电调端的JST插头)

  胶水的选择,通常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黄色管身的“UHU”强力胶和绿白色管身的“2118”塑料胶,这两种胶我的建议的用UHU强力胶,UHU初干比较快,上胶后的30分钟左右基本就有一定的强度来支撑我们下一步的组装了,全干则需要24小时+。而2118胶干的较慢,上胶后需要等2个小时左右再进行下一步的组装比较合适,全干需要等48小时+。强度呢2118胶的强度要比UHU胶大一些,UHU胶干了以后比起2118胶会脆一些,平时只要不经常摔机都是没有问题的。

要是商家有送别的胶水也可以用,这里不建议用热熔胶。

(UHU胶)

我们还需要准备热缩管,热缩管注意主要就是规格了,一般用来套拉杆的就是用2mm口径的热缩管,套接头选择2.5mm的就可以。

(热缩管)

最后我们还需要准备502胶水和1mm的碳杆以及适合自己机型的碳片 还有拉舵角用的线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教程正在酝酿准备中,模友们期待下一篇文章吧!别忘了给我点赞和关注呦~

          扫码关注公众号,精彩内容即将呈现!YUYU在这里等着你大驾光临!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难怪没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