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弹簧插销

楼主(2020-08-08):
hangmocsg蔚蓝学宫是计计的第二档推送栏目,每次三分钟,和大家一起聊聊航模小知识,快来和众多小伙伴一起进步吧。

本期新手村聚焦于弹簧插销,通过对这种简易弹簧插销的制作详解与应用距离,大家一起来升级自己的小飞机吧。

导读:模型飞机上的设备很多,通常会根据要求将它们布置在不同的设备舱中。如要对这些设备进行检查、调整、更换或拆装,就需在模型相应舱段设置可以拆装的舱盖。对于那些经常要进行拆装或更换设备的舱段,其舱盖既要保证在安装时牢固可靠,又应能方便拆卸。

现状分析

以普通的中小型电动模型飞机为例,动力电池续航时间般只有10~ 20分钟, 电池要频繁进行更换。为此,很多人使用透明胶带直接将舱盖粘在电池舱段,更换电池时只需揭开胶带就能打开舱盖;换好电池盖好舱盖后,再用胶带封好即可固定(图1)。但透明胶带或多或少会影响模型的靓丽外观,如果粘接部位表面为热缩膜蒙皮,经常粘揭胶带还可能使蒙皮脱开。因此,很多大型模型或精品模型会在舱盖上设计专门的连接固定结构,既美观又结实(图2)。

图1:模型滑翔机的电池仓一般用透明胶带固定

图2:大型TOC模型飞机的舱盖常用螺钉固定

受此启发,笔者(齐长安老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弹簧插销,操作简便又非常实用,可安装在各类中小型模型飞机上。下面具体介绍这款弹簧插销的制作过程及应用。

制作流程

一、材料

制作材料主要有木棍、塑料方管、小弹簧和自攻螺钉等(图3)。其中木棍用于制作插销的销子,可选择直径5mm、长度大于30mm的桦木棍(将筷子打磨成相应尺寸的圆棍也行)。塑料方管做插销外壳,截面尺寸为外轮廓为6m x 6m,内口5m x 5mm。 如果没有方管,选择内径5mm的圆管也可,只是不如方管容易加工。弹簧利用废旧圆珠笔内的弹簧(直径约4m)。自攻螺钉使用细长型的M2螺钉,长度约12mm。

图3:制作弹簧插销需要的材料

二、零件制作

将塑料方管用手锯截取40mm长的一段, 再用电磨在距管端5mm 的侧面开宽度略大于2mm、长约10mm的槽孔。若手工开槽,应先在开槽部位打一排 2mm的孔,用刀切割贯通后再用什锦锉将毛边打磨光滑(图4)。

图4:加工塑料方管上的槽孔

将圆形木棍插入方型塑料管中,以木棍能在管内顺畅滑动、又不晃动为好。若两者内外径匹配不合适,必须打磨或更换。接下来截取30mm长的圆木棍为销子,在木棍中点沿径向打一直径1.6mm的孔,以便安装螺丝(图5)。

图5:在圆形木棍上打孔

另截取5mm长的木棍作为方型塑料管另一 端的堵头。最后用剪钳截取长15mm的弹簧,零件准备完毕(图6)。当然,上述加工尺寸只是参考,具体要根据舱盖的尺寸确定。

图6:加工好的零件

三、组装

先将“堵头”塞入塑料管的一端后用502胶粘牢,再依次将弹簧和销子放入管内,并确保销子上打好的孔与塑料方管上开好的槽在一条直线上(图7、图8)。然后压紧销子压缩弹簧,使销子上的孔与塑料方管上的槽对齐后拧入螺钉作为销子的扳扣(图9)。这样,弹簧插销就做好了。其重量很轻(1~3g),即使装在很小的模型上,所增加的负荷也可忽略。

图7

图8

图9

应用

这款电动模型飞机的电池舱位于机身前端,将弹簧插销装在机身电池舱开口前方。只需掰动螺钉,插销伸缩即可固定或松开舱盖。

在这款自制的模型飞机上,弹簧插销装在舱盖上。

这款电动模型滑翔机德电池舱盖一端沾有弹簧插销,另一端的隔框上有一对定位孔与机身隔框上的定位销相配。

版权所有

文图 / 齐长安

排版 / 计计

刊登于2012年航空模型第6期

本文仅供交流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