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基础操作(内含安装教程)

楼主(2020-08-08):
2018

Hangmocsg

和计计一起学catia是计计的第四档推送栏目。和计计一起从零开始,学会catia。

本期学习记录从catia的界面入手,和大家一起了解了解catia的基本操作。学习记录基于catiaV5R21。本文参考catia电子教案(清华大学版),回复邮箱即可获取相关电子资源。

导读:说起CATIA的名字,对于很多模友来讲可能有些陌生。但如果提起法国达索公司,所有爱好飞机的人一定会觉得如雷贯耳。达索公司不仅因为其“幻影”系列战斗机和“隼”系列公务机在航空业界叱咤风云,其开发的CATIA工业设计软件更是成为目前风靡世界飞机设计软件领域的绝对老大。

catia的安装

网上有不少关于catia的安装教程。计计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首先、找安装教程以及对应的安装包。因为不同版本的擦天安装方法有所差异。即使是同一版本的catia,也存在不同的安装包。

然后、按照安装教程的步骤走。其中要注意的是:一、安装包解压后应仔细阅读里面的txt文件。二、安装过程出现的参数不能更改,但是可以更改安装位置。三、安装完成后不要立即启动catia,待破解后再启动。四、破解的方法一般为替换一个后缀为.dll的文件即可,但是某些版本的软件需要先安装许可证(DS License Server)

接着、你安装失败了。这个时候,你需要耐心的卸载软件。包括所有的注册表文件。彻底删除的办法有:一、打开控制面板,点击软件卸载即可。二、找到文件安装的位置,右键删除即可。三、在开始界面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在如下图2所示的两个目录下找到software文件,删除里头所有DS的注册表即可。四、使用第三方软件geek。即可帮你强制删除注册表及其相关文件。geek软件留言邮箱即可获取。

图1

图2

最后、你就可以安装计计为你提供的安装包了。添加计计微信,或者直接在后台询问。计计看到后会回复你的。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catia的工作界面

鼠标操作

01

左键

确定位置、选取图形对象、菜单或图标

02

右键

右键  单击右键,弹出上下文相关菜单

01

中键或滚轮

(1)按住中键或滚轮,移动鼠标,拖动图形对象的显示位置。

(2)按住中键或滚轮,单击左键,向外移动鼠标,放大图形对象的显示比例,向内移动鼠标,缩小图形对象的显示比例。

(3)同时按住中键或滚轮和左键,移动鼠标,改变对图形对象的观察方向。

以上操作可以改变图形对象的位置、大小和旋转一定角度,但只是改变了用户的观察位置和方向,图形对象的位置并没有改变。

指南针操作

01

改变形体的显示位置

当光标接近指南针的直线和圆弧段时,直线或圆弧段呈橙色高亮显示,光标由箭头改变为手的形状。

按住鼠标左键,沿罗盘的直线移动时,形体将沿着相应的方向做同样的“移动”。

按住鼠标左键,沿指南针的弧线移动时,形体将绕相应的坐标轴同方向做同样的“旋转”。

用光标指向指南针顶部(Z轴上)的圆点时,圆点呈橙色高亮显示。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圆点绕另一端红色的方块旋转时,形体也会跟着“旋转”。

以上操作只是改变了观察形体的位置和方向,形体的实际位置并没有改变。

02

改变形体的实际位置

当光标指向指南针的红色方块时,光标改为✥。按住鼠标左键,拖动罗盘到形体的表面,罗盘呈绿色显示,坐标轴名称改变为U、V、W,表示罗盘已经附着到形体的表面上,见下图3。

操作方法和操作过程与改变形体的显示位置相同,但改变的是形体的实际位置。

图3:罗盘已经附着到形体的表面上

用鼠标拖动罗盘底部的红色方块,或者选择菜单【视图】→【重置指南针】,指南针即可脱离形体表面,返回到原来位置。

以上操作只是改变了观察形体的位置和方向,形体的实际位置并没有改变。

特征树操作

01

显示或隐藏特征树

通过功能键F3可以显示或隐藏特征树

02

移动或缩放特征树

将光标指向特征树结点的连线,按住鼠标左键,即可拖动特征树到指定位置。

将光标指向特征树结点的连线,按住Ctrl键和鼠标左键,特征树将随着鼠标的移动而改变大小。

03

树展开

单击结点前的符号“㊉”,将显示该结点的下一层结点。

单击该结点的符号“㊀”,将关闭该结点的下一层结点。

选择菜单【视图】➝【树展开】。可按照自己的需要展开到某一层。

显示控制

通过【视图】工具栏和下图4所示【视图】菜单调用CATIA的显示功能。

图4:【视图】菜单

图形属性

图形特性是指几何对象的颜色、透明度、线宽、线型、图层这样的一些属性。

可以通过【视图】→【工具栏】→【图形属性】调出。

图4:【图形属性】【graphic· properties】菜单

显示控制与图形属性的功能很实用,也比较零碎,这里不做一一介绍。大家自己打开看看就能玩会了。

测量

a.距离测量

b.元素的长度测量(包括测量直径,半径等)

c.体积、重量测量。

图4:从左至右依次对应上述a、b、c

01

测量面板介绍

选择模式1,2:通过它,你可以自己决定是测量点到点(点到面、点到线等)的距离。

deg:它是degree的缩写。

你可以自己定义测量后测量面板与工作空间(3D)中测量结果的显示。

补充

01

文件名

catia的文件名不支持中文字符且不能出现以下字符。

<    >    "    *    :    ?    /    \    |

02

快捷键

ctrl+中键:实体显示尺寸放大缩小

中键+ctrl:实体显示位置的旋转

ctrl+tab:切换窗口

F1:catia帮助

shift+F1:这是什么

ctrl+C:复制

ctrl+V:粘贴

ctrl+Z:撤销

ctrl+X:剪切

ctrl+S:保存

ctrl+O:打开

ctrl+P:打印

ctrl+N:新建

本文只列出常用的快捷键

欲了解更多请回复邮箱或者自行百度

由于安装的版本不同,不同操作命令在汉化时会有所差异。只要知道每个操作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效果,那就差不多了解了。以上介绍的基础操作在catia的每一个工作环境都用得到,一定要掌握。

catia电子教案(清华大学版)

我爱机械制图网

就上UG网

计计

排版

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