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草图设计

楼主(2020-08-08):
2018

Hangmocsg

和计计一起学catia是计计的第四档推送栏目。和计计一起从零开始,学会catia。(照成教程学不好,多半是教程错了)

本期学习记录从catia的草图设计入手,和大家一起了解在catia中,如何绘制草图,对原有的图形进一步操作,检查草图。学习记录基于catiaV5R21。回复邮箱即可获取相关电子资源。

导读:草图设计的目的就是创建生成特征的轮廓线。

准备工作

01

进入与退出草图环境

1、从零件设计环境进入草图设计的环境:选择菜单【开始】→【机械设计】→【零件设计】。

2、选取绘图平面,绘图平面可以是坐标平面、基准面或形体的平表面。这一步很重要,因为草图一定是建立在二维平面上的。

3、在右侧中部的工具栏中找到下图1所示的草图按钮,进入草图绘制环境。

4、除此以外,你也可以通过【开始】→【机械设计】→【草图编辑器】→选择绘图平面,进入草图绘制环境。

5、在右侧工具栏找到下图2的退出草图按钮即可退出草图。

图1:进入草图绘制环境

图2:退出草图绘制环境

02

调出草图工具窗口

选择菜单【视图】→【工具栏】→【草图工具】

图3:倒圆角在草图工具窗口有6种方式

草图工具窗口十分重要。很多常用的草图绘制命令在右侧往往找不到,但其实就隐藏在草图工具窗口。

03

草图中线条颜色的含义

草图绘制的基础工具

如右图所示,从上到下依次为:轮廓、预定义的轮廓、圆与圆弧、样条线、二次曲线、直线、轴、点。一般在右侧工具栏可以找到

按照计计对它们的理解:

轮廓:快速绘图。

预定义的轮廓:catia的内置基本形状。

圆与圆弧:要留意绘制方法的运用。熟练的使用切线弧、三点圆、起始受限的三点弧。

样条线:绘制曲线。

二次曲线:骚操作,暂时用不到。

轴:绘图辅助线,实际上并不存在于绘图空间。绘图先绘轴,总没有错。

点:里头有个创建等距点和投影点功能强大

对原有的草图进一步操作

如右图所示,从上到下依次为:圆角、倒角、重新限定、变换、3D几何图形。看一眼就知道它的位置一般在右侧工具栏

按照计计对它们的理解,这都是草图绘制的高阶操作。

倒圆角:记住在草图工具窗口还有一些骚操作。

重新限定:用的最多的是里头的快速修剪。

变换:这个很强大。镜像、平移、旋转、缩放、偏移(略骚);移动或者复制,都在这里。记住这里改变的是草图的实际位置,而不是显示位置。

3D几何图形:偷懒必备啊,这里头的三个三个工具都很实用。

每一个操作的使用方法在这里就没有介绍了。建议B站搜索catia,观看令我启发网草图设计视频教程。一共8节。讲的很细致。1.5倍播放速度,全新视觉体验。手机客户端观看,电脑即时操作摸索。哪里不会后台留言,计计看到会回复你的。

约束控制

计计觉着catia对约束的分类有些乱,为了方便编辑排版,接下来的图文中,计计对约束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约束控制的位置一般在右侧工具栏或者通过选择菜单【插入】→【约束】也可找到。

01

尺寸约束

当鼠标左键草图上的尺寸移动时,可以调整尺寸放置的位置。

图4:尺寸约束,当通过草图工具窗口输入参数时,则会自动标注所绘制草图的尺寸。

图5:约束,可对单个对象进行约束

图6:自动约束,可以对多个对象进行约束。

02

几何约束

操蛋的catia有两种多选快捷键,在这里,对几何对象进行多选是【摁住Ctrl不动,可多选几何对象】。

当你选取两个几何对象进行约束时,要留意。被选取的第一对象是以第二个对象为基准被约束。也就是说,第一个会动,第二个不动。

图7:几何约束,高亮(开启)时可以自动标注所绘制的草图的几何关系。同时,它也是图8、图9这两个约束使用的前提。

图8:接触约束,是对两个几何对象进行约束。选取的几何对象不同,约束的效果。

图9:对话框中自定义的约束,说白了就是你爱咋约束就咋约束。里头既有几何约束,又有尺寸约束。

图10:对话框中自定义的约束

03

固联

再也不用担心室友半夜起来偷偷改图了

【约束绘图结果】以上操作都是通过约束来修改草图的大小、位置。

04

智能拾取

智能拾取(smartpick)也称智能捕捉或动态导航。进入草图绘制(Drafting)模块,默认的状态为打开智能拾取的状态。

1、我们可以通过选择菜单【工具】→【选项】→【草图】→【约束】→【智能拾取】调出智能拾取窗口,设置自己的智能拾取方式。

图11:智能拾取

2、智能拾取的上下文菜单:当我们需要确定一个点的位置(鼠标上有一个可以被确定的点),这时我们可以靠近拾取的对象,然后右键,即可自己选择拾取方式。

05

网格约束

网格约束就是用网格约束光标的位置,约束光标只能在网格的一个格点上。

从左至右依次为网格开关,网格约束开关

你还可以自己设置网格的宽度,通过选择菜单【工具】→【选项】→【草图】→【约束】→【网格】调出网格设置窗口

【约束绘图过程】以上操作约束的是操作时选取的点,可以方便绘图人员制图。

草图检查

草图基本绘制完后最好再进行一步草图检查。检查的办法有两种。草图求解状态:可以检查是否有没有约束好的几何图形。草图分析:可以检查草图是否闭合。这两个操作一般在下侧的工具栏。

catia电子教案(清华大学版)

令我启发网catia视频教程

计计

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