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学宫 | UBEC与BEC的区别

楼主(2020-08-08):
hangmocsg蔚蓝学堂是计计的第二档推送栏目,致力于为对航模有一定了解的人提供更深层次的阅读体验。

本期推送聚焦于ubec与bec的区别和选择,以飨各位,正文共1670字10图,预计阅读时间:5分钟。

导读:模型除了电机,还有接收机、飞控、舵机等需要电源供电,它们大部分是的工作电压是5-6V,而模型大多用电池的电压是7.4V(2S)以上,直接用这么高的电压到接收机上等肯定会烧,所以需要把电池电压降为5V左右才能用。既然电调是接电池的,不如把降压稳压功能集成到电调里面,就是所谓的电调带BEC(Battery Eliminate Circuit),带BEC的电调可以直接为接收机等供电。

随着时代发展,3D等飞行项目开始流行,对舵机输出转矩要求也更高,舵机就需要更大的电流来支持。由于线性稳压的固有缺点,内置的BEC不可能满足新的电流要求了,于是人们又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内置的BEC搬出来,单独做个体积更大输出电流更强的稳压模块,以满足大功率舵机的需求。这个大功率稳压模块就起名叫UBEC,全称是Ultra Battery Elimination Circuit。

BEC

内置BEC有线性稳压和开关稳压两种方式:

内置BEC接线图解 | 来源:飞盈佳乐

01

线性BEC

用稳压管进行稳压,优点是线路简单体积小,电源输出纯正波纹少,对外干扰低;缺点是转换效率不高(效率一般只有65%-70%,无形中减少电池对电机的的输出功率),稳压管温度高,输出电流少(1A-2A)。一般3S(有些电调规定BEC功能只能用在3S电压下)以下供电及对电流要求不要的用线性BEC。

78D05 | 来源:我爱飞行网

常用的线性串联型稳压电源芯片有:78XX系列(正电压型),79XX系列(负电压型)(实际产品中,XX用数字表示,XX是多少,输出电压就是多少。例如7805,输出电压为5V);1117(低压差型,有多种型号,用尾数表示电压值。如1117-3.3为3.3V。

02

开关BEC

用开关电源进行稳压,优点是转换效率高(90%以上),温度低,输出电流大(3A-5A);缺点是元件数量体积比线性稳压要大和多,还有高频开关会产生电磁干扰,并且电源输出波纹大对用电设备有一定影响。由于模型电子设备对电流要求越来越大,开关式的BEC较为常见,并且电池4S电压以上的也是要用开关BEC。

78D05 | 来源:我爱飞行网

开关电源和线性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个电感 。开关稳压效率虽然比线性稳压方式的高很多,也没有线性稳压方式的电压差问题,但是电调内置的BEC输出功率都比较小,仅能提供3A的最大负载电流。开关电源比线性多了不少东西 比如管理IC、电容、电阻什么的。

03

总结

1、线性稳压模式

缺点:输入电压越高,其转换率越低,发热量越大。

优点:电流直进直出,无脉冲,无干扰。

2、开关电源模式

缺点:震荡供电,有脉冲,输入电压越高,释放干扰越大。

优点:转换率高,发热量低,可支持大电流输出。

开关电源BEC是线性稳压BEC的进化版,但是进化尚未圆满完成(加磁环只是现代人想的土办法),所以:使用12V以下电压的“空间狭小的”模型上可以优先使用线性稳压BEC(如250-450电直,接收机、电调陀螺离得很近,优先考虑干扰问题)。12V以上大模型最好使用开关BEC。当然,其实在小模型上使用哪种BEC都是可以的,毕竟这些都是21世纪的高科技产品了,对付模型还是扛得起的哈。

UBEC

UBEC全名Ultra Battery Elimination Circuit,是将内置的BEC电路从电子调速器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电子设备,并提供更大的输出功率,因此一般称为外置BEC。

UBEC线路图解 | 来源:飞盈佳乐

UBEC主要用于两种场合:带重负载;输入主电压超出板载BEC的允许范围。 UBEC使用数字化的DC-DC变换技术,转换效率高,体积小,负载能力强。电调输出电压高或是电调输出电压达不到舵机所需要的电压、电流才需要外置BEC。

UBEC | 来源:我爱飞行网

- 文 -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来挣牛币的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
看来我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2020-10-12):
解释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2-08-03):
謝謝, 長知識了!

网友(2022-09-17):
小手一点,牛B用不完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