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接收机测评与使用—睿思凯接收机测评

楼主(2020-08-10):
开箱:
首先感谢模吧给了这次接收机测评的机会,经过了几天的等待,终于收到快递。接收机包装很简单,一个自封气泡袋,打开之后是一个防静电袋,拆开之后包含接收机一个,4PIN插针一个,说明书一份,体积比xmplus小,又比XM略大,接收机PCB板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涂层。整体比较小巧,单天线,重量超轻,大概1g

功能

ARCHER M+是睿思凯ARCHER系列接收机的入门款,也是体积最小的接收机,使用的是最新的ACCESS通信协议,那么最新的ACCSESS与之前的ACCST有什么区别和进步呢?

1      关于对码,新协议对码之前要先注册,这一步看起来多余,但是仔细想想有它的道理,理论上接收机注册之后只能与注册遥控器对码,与其他接收机对码必须先注册,且注册之后对码可以不用按住堆码键,如果接收机在飞机里面不方便按的地方可以方便对码,所以接收机买回来先进行注册再装机
2      ACCESS协议下一台遥控器可以管理三套接收机的回传,如果特殊情况需要两套接收机可以更方便,多个接收机的S.port口连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只接收机失控另一只还能接力回传数据。
3      S.port与F.port之间一键切换:使用Access协议的接收机固件不在区分S.port版与F.port版,只需要在遥控器的Option选项中选择所需协议

4      接收机增加OTA无线升级功能,接收机升级固件不再需要拆飞机与遥控器连接,只需要在遥控器中选择固件,便可无线升级,实测速度比线刷还要快点。

5      回传功率可设,回传开关一键启用与关闭,可以设置25mw回传功率(默认100mw)

与飞控连接
以手上的ominibusF7为例,SBUS+Sport≈Fport推荐使用Fport,优点有两个,
第一:使用一个串口即可实现控制与回传数据,节省飞控串口资源,同时布线更加简洁。
第二:图传OSD显示RSSI值的功能很有必要,如果选用Fport协议,可以直接在OSD功能中选择启用,而且RSSi值更新响应及时。但是如果用SBUS+Sport组合,设置比较繁琐,要在遥控器里面设置CH16(也可设置其他通道)为RSSI,再去betaflight里面选择RSSI通道替换, RSSI值是接收机先回传给遥控器,遥控器再发出给接收机,时间变长,而且在极限距离情况下,通常都是回传先丢失,控制信号还能控制,这种情况下没有回传RSSI值就不能更新,OSD中的RSSI也就没有意义了,FPORT协议才是最高效且稳定的一个方式。
接收机自带反向S.portfport)口,与F4系列飞控通信时候可以直接使用。

F3/F7飞控设置Fport命令,这里以串口3为例,如果其他串口在串口数上面减1。
serial 2 64 115200 57600 0 115200
set serialrx_provider = FPORT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N

性能
接收机可以工作在8ch16ch24ch状态。通道数越多延迟越大,距离则比上代accst增加了40%,具体的设置方法是在对码区,没有通道数量的需求尽量选择8CH以达到最低的延时。

试飞视频:
穿越机:

网友:
测评非常好  感谢!

网友A:
楼主测评非常专业!图文测评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评非常专业!图文测评不容易

多谢,一起学习

网友:
P值可以再激进一些,i值不够灵敏吗

网友(2024-04-02):
给楼主点个赞,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