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丽3代8通接收机新版PCB和同时输出PPM舵机信号固件!

楼主(2020-08-10):
没币的看这里:http://lll.bz/LL

此改动主要为了对接飞控使用,在飞控使用PPM信号的同时接收机还可以输出的舵机信号,比如用于空投器或控制云台等!此改动不支持输出sbus,PWM和高低电平!需要这三种的请使用原版固件!
另外此次改动更改了失控保护功能,失控时5、6、7、8通道保持不变。失控保护靠3通道(油门通电)实现,以INAV 2.1.0固件为例,首先在飞控上设置好失控保护的油门范围比如飞控设置在885-2150,当失控时接收机输出一个低于885或高于2150的油门信号,这时飞控将执行失控保护程序(比如失控返航等)。。。。。。

2020年7月26日更新电压回传部分程序!R*1使用10K电阻,R*2使用1K电阻,最高可以检测35V的动力电压进行回传!
当然误差肯定是有的,修正误差的方法是适当的增加或减小R*2的阻值,比如显示电压偏高的话就减小R*2的阻值,显示电压偏低的话就增大R*2的阻值,也可以用2K电位器代替R*2 调整电位器即可校准回传电压,调整后用胶水粘死电位器的调整端。
请使用文件夹内针对此板的固件!此板也可以使用原版6/8通A10.5固件!

V 端口为检测动力电池电压端口!
PPMOUT端口为使用针对此板固件时的PPM输出端口!

2020年7月30日更新说明:更新了PCB文件!更新了原版A10.5固件电压回传部分的代码。R*1使用10K电阻,R*2使用1K电阻,最高可以检测35V的动力电压进行回传!当然误差肯定是有的,修正误差的方法是适当的增加或减小R*2的阻值,比如显示电压偏高的话就减小R*2的阻值,显示电压偏低的话就增大R*2的阻值,也可以用2K电位器代替R*2 调整电位器即可校准回传电压,调整后用胶水粘死电位器的调整端。

2020年8月2日更新:修改了原版固件的7,8通道IO输出模式,改成了推挽模式,保证正常驱动电调与舵机!

补充内容 (2021-3-4 22:47):
没币的看这里!!!
之前的连接如果失效请使用新连接:
https://www.geediy.com/post/21.html

补充内容 (2021-7-20 14:32):
没币的看这里!!!
之前的连接如果失效请使用新连接:https://www.lbmx.cc/post/5.html

补充内容 (2022-3-31 23:23):
之前的连接如果失效请使用新连接:https://www.lbmx.cc/post/5.html

补充内容 (2022-3-31 23:23):
之前的连接如果失效请使用新连接:https://www.lbmx.cn/post/5.html

网友:
谢谢分享,我现在正在做有刷电调。。

网友:
真棒,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A:
看不懂电路图的估计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电路图的估计没戏了

不用看电路图 已经设计好PCB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看电路图 已经设计好PCB了

我昨天刚下单 打了三代控和接收的板子 但是有板子还得把所有原件焊上去 目前还不知道需要哪些原件 还在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下单 打了三代控和接收的板子 但是有板子还得把所有原件焊上去 目前还不知道需要哪些原件 还在查 ...

控的PCB里有说明和元件清单 基本上也就那几样零件 很好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的PCB里有说明和元件清单 基本上也就那几样零件 很好弄的

对于从来没接触过 电路方面知识的人 真是一点看不懂  只能根据做好的实物板子和原件列表 按着葫芦画瓢 目前 只查到了几项原件 单片机 屏幕 无线模块 蜂鸣 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从来没接触过 电路方面知识的人 真是一点看不懂  只能根据做好的实物板子和原件列表 按着葫芦画瓢 目 ...

板子上没有磁珠  有电阻电容

网友B(2020-09-20):
楼主,你发的固件不稳定啊,我测试了总是断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发的固件不稳定啊,我测试了总是断开连接

不是固件问题 我这边没问题  有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
来学习学习,不知道有没有源代码

网友:
给楼主点赞,下载试试

网友(2020-10-21):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下单 打了三代控和接收的板子 但是有板子还得把所有原件焊上去 目前还不知道需要哪些原件 还在查 ...

板也打好,问题“检测电压的电阻在PCB文件中是10KR1和20KR2”,焊好后和遥控对频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发的固件不稳定啊,我测试了总是断开连接

你焊好现在对频可以吗?怎么对的,遥控是那个版本的,我的是3.A12遥控固件,3代8通接收机焊好后灯常亮,无线模块拆下来灯也会闪烁,但就是对不上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