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C-05蓝牙模块链接iNav地面站

楼主(2020-08-11):
相信各位模友在调机时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数据线的牵绊,尤其是当飞控已经固定在飞机上时,而你却无法将USB线连上飞控。如果恰巧此时你又急切需要连接地面站来调参时,估计你会和我一样考虑能不能有无线的连接方式,我在浏览了论坛之后,发现没有一个帖子详细介绍iNav飞控怎么无线连接地面站的,那么我就把我参考apm相关的教程并连接成功的经验分享出来,留给有需要的模友。
首先介绍一下我飞机配置的基本概况,我用的飞控是OMINIBUS F4V3带电流计的版本,这个飞控虽然没有F7那样多的UART接口,但对飞固定翼来说也是够用的,再加上我用的是F.PORT协议,所以四个接口连了三个还剩一个正好给HC-05蓝牙模块。蓝牙模块我用的是这个:

除了蓝牙模块还要准备一个配置蓝牙的连接模块我这边用的是FTD1232模块:

准备好上面这两个模块之后就可以开始配置蓝牙模块了,要注意的是这个蓝牙模块要选择5V的电压,并且在通电的时候要按住上面的按钮,通电后再松开。蓝牙模块和FTD1232的连接顺序如下表:

HC-05
FTD1232
TX
RX
RX
TX
VCC
5V
GND
GND

连接好刷写器和蓝牙模块后,在电脑上打开sscom32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我会放在后台,后台回复“软件”,就可以获取。下一步打开软件,在刷写软件里按以下截图所示进行配置。

其中波特率要保持38400不变,然后“发射新行”要打勾。连接上后在上图中AT+UART?这一栏中输入AT并点发送看是否连接成功。成功的话会返回OK作为提示。

确认连接正常后就开始设置相关的蓝牙参数,参数很多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百度搜索。下面表格就呈现这次能用到的几个参数:

AT+NAME=iNav
设置蓝牙模块名称为iNav
AT+PSWD=1234
设置配对密码为1234
AT+UART=115200,0,0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AT+CMODE=1
设置为任意连接模式

上述命令都设置好后就可以将蓝牙模块连接到飞控上,并在地面站中进一步设置,连接飞控的接线图如下:

我这边用的是UART3接口,连接线序和上面连接刷写器的顺序一样,TX-RX,RX-TX,电源接电源地线接地线。连接好后打开地面站,在port页面的对应UART下打开MPS并点击右下角的Save and Reboot按钮保存设置。搞完这些你就离无线连接只差一小步了。

在电脑中打开蓝牙,并将蓝牙模块配对连接上电脑,在地面站中勾选wireless mode,选择对应的COM口,前面有\\.\如下图:

最后点击connect即可将飞控用无线的方法连接到电脑上的地面站了。从此没有束缚。飞机可以搬到阳台快速搜星,而人直接在屋内就可以了。

最后来个总结:

  • 连接模块时要注意线序,确定线序没有问题后再上电,避免烧毁模块。

  • 在地面站进行相关配置的时候一定要把螺旋桨卸下来,避免配置时,电机突然转动造成伤害。

  • 这个HC-05好像连接不了苹果的设备,所以如果有朋友知道怎么设置可以后台联系我。

  • 相关的软件来自网络的免费,我会在后台分享,回复“软件”即可获得。

这是小弟的公众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个关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最后一步的带//符号的com口怎么出来的?  我蓝牙模块都设置好了  也链接电脑了  但是选择无线连接  没有带//的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步的带//符号的com口怎么出来的?  我蓝牙模块都设置好了  也链接电脑了  但是选择无线连接  没有带/ ...

你有没有点旁边的wirelessmode,还有就是你的蓝牙波特率要设为115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点旁边的wirelessmode,还有就是你的蓝牙波特率要设为115200

波特率是115200  也点了  无线连接
我的蓝牙模块连接笔记本的蓝牙 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com端口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2020-12-16):
没有找到ftd1232模块,随便一个ttl转usb的可以吗?软件

网友:
这个真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网友(2021-10-05):
软件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