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磨合引擎

楼主(2020-08-11):
如何正确磨合引擎

磨合引擎

模型引擎是必需要细心磨合的;

有一种说法{新引擎要拆过缸顶才能磨合},对意大利生产的名厂引擎來说绝对是"谬论"!

因为引擎厂都是用专业的限扭力工具,及由专业人仕去锁缸顶螺丝,四颗螺丝的紧度是一至的!而对一个毫无装拆经验的新手來说,拆缸顶根本上正在摧残新引擎!

新手绝对不建议自行拆开引擎清洗!

正规的引擎清洗液:甲醇+10%篦麻油混合。

这是清洗引擎最好的东西。不过这两种材料都不太容易买到,也可以用磨合的燃料代替。

非手拉启动式引擎:如果真的不放心!只需要把引擎后盖及火咀拆离,从火咀孔、后盖及化油器孔、灌入一些燃料,扭动曲轴4、5秒后,把燃料从排气口、后盖及火咀孔倒出便能完成清洗引擎过情。根著安裝回后盖、火咀,最后检查一下气缸顶螺丝是否已收紧,然后就可以开始磨合引擎。

手拉启动式引擎:只需要把引擎火咀拆下倒入燃料,拉动引擎4、5秒后令燃料从排气口及火咀孔排出,装回火咀,就可以开始磨合引擎。[绝对不建议新手拆开引擎清洗]。
你可以在车上行走磨合引擎,或使用专业的磨合座磨合引擎。

磨合引擎是不需要在原厂缸垫基准上加多任何厚度缸垫的,请不要被人误导了!沒有一间引擎厂的磨合指南中,有提出过叫大家磨合引擎时,加缸垫去减什么缸压才去磨合的!
缸垫是用來调节点火时间的,如使用原厂建议硝基成份更高的燃料,便需要加缸垫,一般标准是09级以下;40%,12级;16%、21级平跑;25%,21级越野;30%,任何RTR级引擎;20%燃料。

而磨合引擎的燃料,最好用篦麻油润滑油成分高一点的燃料,如0-10%的航模燃料,因价格也比較便宜,润滑油含量也较高。如使用16-30%的车用燃料磨合引擎,可多加入10% NOVAROSSI 的1N1篦麻油添加剂,增加润滑度。

磨合引擎在车上 (竟赛级21.引擎)

把引擎装在车上慢慢走的磨机方法,是一种非常懒惰的方法!
这种懒惰方法,及有需要更换连杆(避免引擎超过速度)。只是对付一般的练习用引擎!真正比赛用的厂队引擎,绝对会是用磨机台磨合引擎!

无论如何,引擎在车上第一次行走磨合时,活塞是非常之紧的,要在有克制的条件下,进行慢行走磨合(50%油门),也不能拉高速。
将原厂设定主油针位置,反时针方向再调松1圈。

Tipe:尽量用电吹风或热风枪,加热引擎外壳部分几分钟(约95度),这样会更容易启动
转自5irc论坛mt7751

网友:
真是 收益 匪浅

网友:
必须顶一下,必须磨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