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超长开箱功能评测——SIYI-FT24

楼主(2020-08-11):
今天写个有点长的非装机评测。siyi的FT24遥控器。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国产遥控器是拒绝的,因为刚入门玩塞斯纳用国产控失控伤我特别深,差点就退模了。要不是老婆给买了JR,早就退了。
后来玩室内3D直升机华科尔的D7E一控通吃小机。才让我对国产控有了一点兴趣。但也仅停留在功能霸道,可靠性不高的评价上。
毕竟一架飞机好几千,拿个不可靠的遥控心里总是不踏实。失控就粉碎。所以我对遥控器的基本需求一直是可靠。SIYI-FT24这款控拿到从外观上我还是比较认可的。SIYI-FT24属于航模系的遥控器。不像目前穿越机的手柄风潮、修真风。厚厚大大,拿在手里挺踏实。
正好拿这几个遥控放一起。SIYI-FT24都有相近的地方。他的按键设置和菜单比较接近华科尔。他的外观和大小接近于地平线的设计思路。
地平线DX6是红极一时的入门航模遥控。我就拿DX6和SIYI-FT24做一下对比。从大小上来看,两个遥控器差不多,都属于大控。
厚度上也相似,确定是不太好拿,有点是抓在手里比较踏实。
背部结构也类似,两侧都有帮助握持的手柄凸起和凹槽,只不过DX6采用了橡胶材质,SIYI-FT24用的是塑料。
拨杆开关上DX6上下两层拨杆,SIYI-FT24只有一层,都放在面板上了。这是两种飞行习惯,DX6是手指在顶部,SIYI-FT24飞行时手指在面板上。
SIYI-FT24的拨杆开关显得有点略少。5个三段开关、1个回弹开关,两个旋钮开关。对于这么多通道的遥控器来说有点少。飞像真的玩家来说不够友好。三个DR,两组EXPO,这就需要7个,起落架收放,三段襟翼,要是再加两组灯。只能靠混空了。
遥感方面做的比较到位,CNC的铝制摇杆按起来比较舒服。两端式的设计也很好调节,幅度方面比较大,杆短一些才够得着。
杆子的粗细和DX6是一致的,阻尼和回弹都可调,很容易找到合适的手感。
我来说一下这个中指凹槽的设计。这个设计看着不大,但是对手感影响很大。无论什么材质只要人体工程学设计到位都会带来很好的握持感。
这个小凹槽的手感十分舒服,至少对于我这种按杆飞的玩家来说非常舒服。拿起来的手感比地平线要好一些。要是SIYI-FT24的背板能像地平线一样做点鱼鳞纹手感会更棒。
拇指的手感就不那么好了,这个没办法,所有遥控都这样。杆在最右侧时手掌不能紧贴遥控。这是为了照顾捏杆玩家的设计。这就是为啥看视频的同学说我总爱左转,因为向右有点别扭。
内部结构我没拆,用两张别人的图。双轴承——手感好、顺滑,阻尼可调——手感好,圆润。摇杆的手感非常不错。个人认为好于DX6。
电池这里有亮点,18650电池更换方便,电量又足。也侧面说明这遥控器的功率应该挺大。号称15km的遥控距离在2.4G遥控里来说已经非常远了。功率上去了,耗电量自然不小。我估计出去一次带四颗电池应该差不多了。永远都是装两颗备两颗。
高频头仓,这也是这个遥控器这么大的一个原因。看菜单里支持R9M高频头。黑羊的切糕也没啥问题。支持SBUS、PPM、R9M三种协议输出。火箭应该也能用。但是都15km了还要上高频头吗?期待拉锯测试。
接收机这里发错了。给的是FR标准接收机。功能太IMBA了,带TX、RX可以和飞控通信,宽电压输入,带USB口。测试调整直接插USB就行。直怼高压舵机,在遥控里还能调节舵机速度和电调参数。可惜太大,固定翼玩家应该乐疯了。对我来说塞不到飞机里去。只能等穿越专用的FRmini接收机。所以买的时候一定备注好什么接收机。
遥控菜单是这样的,全彩屏不看个小电影可惜了。
这个系统是闭源的。个人还是比较习惯闭源的系统。用起来比较放心。BF搞开源虽然发展很快,但是高端玩家都在用KISS的闭源系统。BF最近的手感也十分模糊。我又刷回357了,4.0的兼容性好滤波多,手感上不如自己调的357。
跑题了,这是系统的根目录。四大块,模型、系统、接收机、拓展。我们逐个来看。
模型设置比较丰富。基本你能用到的都有。
一控多机绝对亮眼,以后飞编队可方便了。
系统设置里面有各种校准和设置,自定义语音非常赞。我的各种小黄油语音包有用武之地了~!功能页面我就不赘述了,大家自己看。
蓝牙哟~!能用蓝牙调节通信哟~!
在主页面能够显示RSSI的,拉距看这个就行吧~!
外置模块的兼容度很高的~!。

未完待续。。。。。。。。

网友: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国产遥控器是拒绝的,因为刚入门玩塞斯纳用国产控失控伤我特别深,差点就退模了。要不是老婆给买了JR,早就退了"
"毕竟一架飞机好几千,拿个不可靠的遥控心里总是不踏实。失控就粉碎。所以我对遥控器的基本需求一直是可靠"
"后来玩室内3D直升机华科尔的D7E一控通吃小机。才让我对国产控有了一点兴趣。但也仅停留在功能霸道,可靠性不高的评价上。"

首先你说以前用国产控可靠性不高,  但是本文没有提到这个控的可靠性(这里厂家要扣你钱).其次,就给你一点钱,你用都没用过,就拼命舔吗?  没考虑过新手买了这个控等于浪费钱吗?为了几个钱,你良心在哪里????亏你还是那么大的Up主,真的为了钱,屎你都肯吃.

网友:
期待飞行测试哦

网友A:
作为对比的遥控器也太差了,dx6.入门都不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对比的遥控器也太差了,dx6.入门都不会买的。

他那种人就是,管你的产品好不好,给钱我就舔,不给钱,我测个屁..知名度高就是想着怎么赚黑心钱

网友:
我只是来看新控的,评测说好说坏没用,有人用,口碑好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