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配置卡录摄像机,还有必要再买带录制功能的接受显示器吗?

楼主(2020-08-12):
还有必要再买带录制功能的接受显示器吗?

网友:
没必要,卡录效果好

楼主:
多谢!  我觉得也是这样,但在百度上没搜到答案。

网友:
没必要,卡录就够了,再去买带录制的接收烧钱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飞机丢了的时候可以在屏幕上回放,帮助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