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你们的摄像头拍的视频有果冻效应吗?

楼主(2020-08-13):
RT,相机是sq11,没有做减震时如下图:不知各位大侠你们的机机都是怎样弄得?

做了减震时如下图:

增加了两个图片,做的太粗糙简单。

网友:
减震这事说不清楚,四轴主要有机身的震动,云台挂载位置,橡胶球的软硬,还有云台加摄象机的质量有关。比如说,我用网上卖的最多的两轴云台,安装过两种摄象机,一个是山狗,一个是精灵2V的蛋蛋相机,蛋蛋相机质量重,拍摄的画面就好。云台加摄象机质量太轻,橡胶球就无法起到作用。所以说要合理搭配,具体可以参考大疆的消费和专业的四轴,大多都是云台在机腹下部。可以多实验嘛,折腾嘛,我有个全是拆机零件组的四轴,硬挂相机,几乎感觉不到果冻效应。看图片没有减震,效果好烂,如果想低成本,就找个APM的减震垫,把摄象机固定在上面,然后把减震垫固定在四轴上,一点点给相机加配重,直到果冻效果消失,配重要固定好,就是个耗时间,我调了一个白天,才勉强满意。如果是固定翼飞机,请先选择合适的电机与桨叶,然后去买个晓途S2,好多FPV的都在用,大概300多元。如果钱不是问题,请忽视这堆废话,直接商品机,顶级运动相机。包你满意。

网友:
SQ11就别奢望太多了 增加配重或云台试试吧

网友:
同问,

这问题真的很恼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拍几张你的无人机出来看看帮比分析

加了两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