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问题

楼主(2020-08-14):
飞FPV时飞控有外置GPS,但论坛里说飞机飞丢时需要GPS定位设备寻找,请问这里所说的GPS定位设备和飞控外置GPS是一回事吗?

网友:
这个我有发言权
外置GPS 指的是 独立的GPS 很小 的那种 能安装手机卡 能用手机定位,尺寸大概是3cm x 3.5cm x 1.2cm 有独立的电池,也就是可以独立工作,不但可以放在飞机上,还可以放在你想放的任意位置(不要犯罪)
再说飞控接的GPS 这个GPS 能在osd 里显示 经纬度,回家方向,一旦飞机炸了,可以通过DVR记录的 经纬度 坐标找到飞机,不过没有独立的gps 好找。

还有一种外置的gps 可以安装手机卡,也有独立的gps供电,你需要拆开,找到这个gps 的TX和RX焊点,然后接到飞控上 ,就这样 外置的gps和内置的gps 就合二为一了。就是价格稍微贵点,80~120之间,你需要问卖家,电路板上有么有uart串口。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用带手机卡,带电池完全独立于航模电子系统的GPS。

航模炸鸡的情况下,电池有一定风险断开。所以飞控的GPS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失效。

就算没断电,由于航模炸鸡后往往落到地面了,图传距离大大缩短,可能看不到。

楼主:
谢谢,看来的弄一个,上个飞丢时找了两个小时也没找到

网友:
好像好多人都用定位汽车的GPS,自带SIN卡和电池,还能发送短信定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