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块钱 教你自制富斯接收机

楼主(2020-08-14):
一、硬件部分:
1.元件列表

单片机芯片
2.4g模块
连接图
刷机设置

PPM接收机

感谢芝士蛋糕,还有我把我实践可以用的分享给大家
圈子本来就不大,所以有好东西可以分享就一起用

度盘里有8通PCB,已经打板使用没问题,打PCB版的小伙伴注意一下,得用宽体的单片机芯,不要买错

多通道测试完成,完全没有问题,本人用的是T16遥控

网友(2022-03-29):
这是一代还是二代的?

网友(2022-02-01):
感谢分享,正是需要的

网友(2021-10-29):
膜拜膜拜膜拜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对你们这些技术流唯一能说的就只有牛批了!!!

网友A(2020-08-14):
一代控不知二代能用不?

网友:
这个帖子 不早就有人发过么

网友:
感谢楼主,找了好久这个ppm固件

网友B:
楼主我做了这个ppm接收,刷固件很顺利,通电对频也很成功,但是连接模拟器加密狗没有信号怎么回事  开始以为焊接问题,做了两个都是这样,对频很容易,但是就是模拟器连上电脑没有遥控器信号,模拟器显示有连接遥控器,但是各通道没有反应。

网友:
谢谢赐教,请发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做了这个ppm接收,刷固件很顺利,通电对频也很成功,但是连接模拟器加密狗没有信号怎么回事 ...

加密狗和接收机连接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对频。。。。。。。。。。。。。

刚刚刷好固件上电直接进入对频

网友D:
github开源的富斯2代接收可以带电压回传方便多了STM32F030F4方案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试试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github开源的富斯2代接收可以带电压回传方便多了STM32F030F4方案

能否给波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vladisenko/FlySky-AFHDS-A2-Receiver  我是按源码IO定义画的原理图,指示灯功能代码自 ...

多谢,到时候尝试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控不知二代能用不?

只要支持一代协议都可以

网友B:
程序刷写器设置

遥控ppm信号波形

自制富斯ppm接收波形

焊接1

焊接2

麻烦楼主帮忙看看我哪里有问题,硬件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检查了好几遍,而且做的两个都是这样,完全按照图片连接的,配对没问题,连接模拟器模拟器也能识别出有信号输入(如果连接错误没识别模拟器上会显示遥控器没有连接),看来楼主之前的回答,我又检查了模拟器的连线,也用万用表测了,连接的就是模拟器的输入接口,后来我还给接收单独供电,然后将ppm信号线与地线直接连接模拟器的音频线上直接插入模拟器狗连接,两根线正反连接都试过(正连接模拟器能识别有遥控器,反接模拟器直接不识别显示没有连接遥控器)。我感觉像是我程序刷写有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单片机,对程序单片机很陌生,最近查了很多资料还是没弄明白,万分感谢楼主之前的回答,我真的很想知道问题所在,因为这个困扰了我半个月了,还专门买了个简单的示波器来检查波形,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
好东西,可以diy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帮忙看看我哪里有问题,硬件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检查了好几遍,而且做的两个都是这样,完全按照 ...

你是全部连焊接完再刷写程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帮忙看看我哪里有问题,硬件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检查了好几遍,而且做的两个都是这样,完全按照 ...

程序刷写需要先刷写程序,在进行完成焊接,我自己做的无线加密狗就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帮忙看看我哪里有问题,硬件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检查了好几遍,而且做的两个都是这样,完全按照 ...

如果实在不行加我QQ帮你1242569454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实在不行加我QQ帮你1242569454

是的,我是焊接完成之后再刷的程序,只有电路图上的蓝色虚线没连接,是刷了程序之后连接的,等会我把单片机拆下来重新刷写之后再焊上去试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0-09-23):
好好学习学习,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做了这个ppm接收,刷固件很顺利,通电对频也很成功,但是连接模拟器加密狗没有信号怎么回事 ...

这个一代协议的ppm接收机 我也做过,但是可以对频、可以连接模拟器,在模拟器里没有失控提示(不会出现类似用线连接遥控与加密狗情况下,把遥控关了,模拟器提示没连接遥控器)

网友:
福斯神接收机啊。必须看看。

网友:
一直好奇,自己也想试试,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做成功了。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github开源的富斯2代接收可以带电压回传方便多了STM32F030F4方案

怎么搜?

网友:
引用 网友D:
github开源的富斯2代接收可以带电压回传方便多了STM32F030F4方案

怎么做?求分享

网友(2020-10-25):
卧槽,还有这种神器?居然早没发现。。。。

网友:
太感谢了~~下载资源大爱呀

网友:
同问。。。。不给连接怎么一起研究。。。

网友:
没你想做得容易

网友:
ppm怎么对码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来了

网友:
换宽电压单片机,是不是能用1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