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板可以做遥控船模吗

楼主(2020-08-15):
大家好!
       我是名初学者,想请教下,遥控船模可以用ABS板做吗?一般用厚度多少的?

网友:
ABS板可以做,有朋友用过,厚度跟船的大小有关系,一般用3毫米的厚度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2022-04-22):
外板建议用1mm的板,肋骨建议用2.5mm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