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三代固件

楼主(2020-08-15):
所谓的萝莉三代固件到底是什么?是刷在飞控的程序还是遥控器程序?

楼主:
那个大佬知道麻烦解决一下

网友:
diy遥控器接收机

网友:
三代固件分发射机固件和接收机固件 发射机固件是刷在遥控器上的 接收机固件刷接收机上的 发射机和接收机 必须用对应的电路

网友:
多谢楼上的解答,搞明白了。

网友:
先看一下论坛里的萝丽区,了解一下开源的萝丽三代控

网友:
遥控器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