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萝莉控点亮白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16):
是程序的原因还是屏自身的原因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接线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这问题,后来又变成开机蜂鸣器就一直器,,一直没找到原因在哪,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问题,后来又变成开机蜂鸣器就一直器,,一直没找到原因在哪,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没有解决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里

应该是接线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应该是接线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原件都拆了重新焊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