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mm翼展飞翼,1105*2,配三寸浆,双舵机,萝莉控

楼主(2020-08-17):
800翼展飞翼。1105*2,配三寸浆,双舵机,配的萝莉控。请教各位大大怎样设置混控啊?

网友A:
roll pitch混控1、2通道三角翼,
throut yaw混控34通道差速

网友:
舵量自己摸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ll pitch混控1、2通道三角翼,
throut yaw混控34通道差速

能否指点一下,哪儿有介绍萝莉遥控的混控文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指点一下,哪儿有介绍萝莉遥控的混控文章?

你是萝莉几代的控,我用的三代,里面有混控功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萝莉几代的控,我用的三代,里面有混控功能呀

我没有萝莉控,只是感兴趣,想知道具体功能,了解后如果适合需求,就会考虑购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萝莉控,只是感兴趣,想知道具体功能,了解后如果适合需求,就会考虑购买。 ...

萝莉控呀,当然要自己diy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萝莉控呀,当然要自己diy啦

看到淘宝上有套材,对自己的制作能力不怀疑,只是对功能介绍较少,所以想多方位了解。

网友:
纸上谈兵,2L已经说的很清楚了!LZ没接触过肯定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