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咨询萝莉双路单向电调

楼主(2020-08-18):
最近制作了萝莉双路单向电调,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如图:(1 ch1 持续有PWM信号输入时,只有电机1在转动,电机2没有反应。此时调整pwm输入的频率,电机1的转动变化不大。
按照设计,应该是电机1,电机2同时动作的
(测量低电平禁止混控端是高电平)
2CHI1若将输入信号改为舵量,电机2莫名的全速运转,不管舵量信号是否改变

请问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谢谢啊
固件使用的萝莉的双路单向

网友A:
我想你应该有哪接错了。要就固件刷错了,这个我也做了。一点毛病都没。一个油门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应该有哪接错了。要就固件刷错了,这个我也做了。一点毛病都没。一个油门一个方向。 ...

请问油门您用的是3通道吗? 是的话,请问输出设置的是PWM吗?
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遥控固件不对
我的3通道不能设置成PWM 输出

楼主:
最近又进行了测试

只接单片机和电源,
发现输入pwm信号到 CH1时,有的单片机有一路输出,有的干脆没有输出
感觉非常奇怪,难道是单片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2020-09-17):
进行深入研究,发现pwm输入的信号非常密集,估计是这个的问题。

不知道遥控器中的开关通道接口是做什么用的,这个我没有用到

网友:
现在航模协议名称比较混乱,新手容易搞混。
简单理解,舵机的驱动信号都是通用的,你先试一下能不能驱动舵机,舵机OK的话电调才能用。
在萝丽控里,舵机信号定义为舵量;
能直接驱动MOS管的叫PWM;
PPM指单线8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