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电机桨哪里有卖

楼主(2020-08-19):
图便宜到闲鱼上买了8个这种电机,装到飞机上才发现买不到桨,孔距是8.5mm,有哪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3寸桨配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大疆无人机的配件,使用折叠桨

网友:
你得先知道电机轴径,然后才推荐。但是穿越机最好用螺纹电机。这种电机要陪子弹头。毕竟穿越机重量是越小越好。

网友:
1.5螺孔的桨还就可以了。

楼主:
轴直径是1.5mm,但是装桨的孔距是蛋痛的8.5mm,我原来的孔距都是5mm,我也试着找桨座,然并卵,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