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只有机头起来,起来一点又掉下去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19):
飞机只有机头起来,起来一点又掉下去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
加大马力,提高速度。

网友:
水平舵有没打反,没有应该拉力不足。

网友:
重心太靠前了?

网友:
飞不起来?动力不足,重心不对或者拉力线不对

网友:
动力不足应该

网友(2020-09-24):
重心不对吧,先手抛试试重心

网友:
考虑应该是速度不够,强行拉升,

网友:
这个是重心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