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选择

楼主(2020-08-21):
我2212 950kv电机带3s 6300mah 25c(三块1s 2100mah 25c)够了吗?

网友:
不对,三块1s2100只能改成3s2100或者1s6300,3s6300需要9块1s2100
你没说你是多轴还是固定翼
多轴的话大概是450级别的,如果起飞重量1200g左右的话25分钟以上
固定翼的话基本能远航了

楼主:
OK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3块1S2200,组成1块3S,任然是2200

网友:
一共并联是11.1v2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