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翼FT24遥控器 配置蓝牙模块 通过手机连接地面站

楼主(2020-08-21):
思翼FT24遥控器 宣传说可以连接蓝牙模块,正好有个闲置的蓝牙模块可以试试,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成功了!

遥控后面的数据接口 端子型号是GHR-08V-S

遥控器背后的数据接口

在某宝买了两根线

剪三根杜邦线焊上

APM飞控端也剪几根杜邦线焊上(接收机配的线不忍剪断就焊了针

遥控器设置接收机波特率为57600 蓝牙模块连接电脑修改一下波特率为115200(试了好多最终把蓝牙模块改为115200接收机那边改为57600)
在遥控器端口设置里面把DATA设置为蓝牙
设置遥控器接收机波特率

插上蓝牙模块
飞控连接接收机(其实接两根线就可以 GND都是通的)
打开平板连接蓝牙打开地面站就可以愉快的飞飞机了

遥控后面的端子定义 在最新的遥控手册上有

最新思翼FT24遥控器手册 在思翼官网也有得下载
文件名:FT24 用户手册 V1.0( 售价: 10牛币 )
ixuys9

楼主:
已经这么晚了,睡觉 睡觉

网友A:
教程贴写的不错, 楼主把产品型号写错了, FT24写成FT4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贴写的不错, 楼主把产品型号写错了, FT24写成FT42了

已改  谢谢提醒

网友:
看来这是要官方测试15KM的节奏啊  拍个远距离的视频看看呗

网友:
前排好,已经有大神测出来了,据说视频还在剪辑中。飞了11.7km,遥控没断图传断了。   我也在期待大神的测试视频。。  真 的刚,15km,航模界小黑马出现了。

网友B:
楼主蓝牙的波特率怎么改成115200的?还有这个蓝牙调试软件叫啥?跪求

网友:
我死活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蓝牙的波特率怎么改成115200的?还有这个蓝牙调试软件叫啥?跪求

用AT指令改呀 待会我把调参软件上传
文件名:HC-05 06 08 02主从机一体蓝牙模块板( 售价: 2牛币 )
kr3a

网友:
牛人太多了.顶一个.

网友(2022-06-15):
线是GH1.25 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