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楼主(2020-08-22):
老哥们帮忙看看新手这配置可以吗
电机:银燕2306 2550kv
机架:格普mark2
飞控:大力f4
电调:大力40a
电池:花牌4s1300mah90c
图传:rush
摄像头:平头哥
遥控:futaba14sg
接收机:2008小接收机
眼镜:skyzoom
桨叶:5149【图片】

网友A:
新手建议从空心杯练起

网友B:
可以可以,但是五寸机很暴力注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但是五寸机很暴力注意下

kv值高不高啊

网友:
还可以,一般都要2000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从空心杯练起

我做了几架250穿越都没有入门,后来还是飞了几个空心杯才有感觉,空心杯一个都没有报废就升级250穿越了。入门很重要,太快的机子刚起飞就找不到了,眼睛跟不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几架250穿越都没有入门,后来还是飞了几个空心杯才有感觉,空心杯一个都没有报废就升级250穿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几架250穿越都没有入门,后来还是飞了几个空心杯才有感觉,空心杯一个都没有报废就升级250穿越了。 ...

空心杯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