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维修教程第一弹:飞控维修

楼主(2020-08-25):
鉴于目前穿越机厂家售后生态圈日趋恶化,不少厂家对于非官方认证渠道购买的产品都不提供维修服务或者需要高额服务费。实际上穿越机飞控电调维修远比APM或者PIX的维修简单,APM维修具体可参照泡泡老师的教程。本人在这里的教程适用于f405,f722,f745等所有穿越机用飞控。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飞控工作原理。飞控主要是主控通过传感器发来的信息进而处理后发送给电调相应的转速信息控制飞行的姿态。最容易坏的也是主控,我们在组装焊接穿越机时稍有短路会导致主控烧毁,具体表现为插电不良等或者红灯常亮蓝灯不亮。如果飞控有此现象就是主控坏掉。此时应该用烙铁拖一遍低温锡后风枪开350°将主控吹下。然后再排查供电。穿越机主控供电均为3.3v,通常为如下的五脚原价或三脚原件供电。如果不清楚每个角的定义也没事,用万用表一端接地(飞控上的接地焊盘就可以)一端在几个脚上量,只要有3.3v电压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供电正常。此时就恭喜你主控坏了,去淘宝25左右买一个主控换上后即可开始用zadig刷入bootloader后正常烧写固件。如果供电不正常,淘宝搜索供电芯片的丝印买来换上即可。飞控主要是主控坏,其它坏的我修了几十个也就遇到一个陀螺仪坏了,也是淘宝搜索mpu6000陀螺仪芯片更换即可。总之,维修思路即为查供电,换芯片,烧bootloader,刷程序。如有需要,回帖量20以上,出一期B站视频教程.

网友A:
5个脚的IC叫 3.3V LDO电压转换器,8个脚的叫应该是SPI 25系列Flash,电池电压转5V应该是电感旁边的IC

网友(2021-02-25):
一看这就是技术贴,感谢楼主分享,楼主好人。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  飞控电调一体板 刷电调固件刷错了 电调连接不上还有救吗?是ET85D 小机的

有救~~~~~~~~~~~~~~~~~~~~~~~~~~~~

网友:
飞控爱坏的是主控。有的飞控单片机输出输入引脚没有限流电阻,稍微超压,就会挂。

网友:
主控有风枪好换,我们能做的就是供电,

网友(2020-11-21):
膜拜大神,啥时候我也有这手艺就好了。

网友:
期待,非常需要,老是有些小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很多人主控芯片焊接卡住了

不会拖焊,用风枪就容易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维修问题可跟帖,可提供帮助

请问老师  飞控电调一体板 刷电调固件刷错了 电调连接不上还有救吗?是ET85D 小机的

楼主(2020-08-25):
有什么维修问题可跟帖,可提供帮助

网友:
我觉得我一个人就要顶20层楼

网友D:
最爱坏的就是供电二极管了

网友C:
关键很多人主控芯片焊接卡住了

网友:
应该还几个是反向器

网友:
好帖子 必须顶起来

网友:
等待详细教程学习了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起来~!

楼主:
最近刚开学,忙着搬宿舍,以及复习疫情关系上学期没结束的考试,暂时没有时间做教程,有时间了第一时间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脚的IC叫 3.3V LDO电压转换器,8个脚的叫应该是SPI 25系列Flash,电池电压转5V应该是电感旁边的IC ...

不深究,玩穿越机大多数都是没有很好的电子基础的,只需要知道芯片大概的工作条件以及是否正常的判断方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很多人主控芯片焊接卡住了

拆焊用烙铁(最好小刀头)拖一遍低温锡,再刷上焊油用风枪350°加热,很容易就拆下来了。过后吸锡带吸走焊盘残留焊锡,然后再涂上焊油(最好是有适当粘性的焊膏)摆正芯片,焊两个角落定位后拖焊后用吸锡带吸取多余的焊锡即可,有条件可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以及手机的长焦镜头观察针脚是否有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爱坏的就是供电二极管了

是的,坏了大概率直接烧主控,飞控故障除非肉眼可见的磕碰基本上90%以上都是主控供电损坏导致主控损坏。

网友:
必须顶下,都是大神

网友:
期待楼主教程问世

网友:
技术贴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好帖,能把怎么刷固件出一个详细一点的教程吗,谢谢大佬

网友:
很好的帖子,正愁没有地方学维修飞控,要是再出一期维修四合一电调的就好了、

网友:
好贴啊,我的大通f4所有功能正常,就是通电后主控巨烫osd最高显示一百多度,返厂修好后回来炸了次机又坏了 都不想修了

网友:
路過的電子弱雞拭目以待大神教程...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C:
关键很多人主控芯片焊接卡住了

所以说这是个手艺活

网友:
学习了,先留个脚印。

网友(2021-04-17):
好贴,小白很受教

网友:
该出视频教程了

网友:
谢谢,这个一定要顶起来,f4飞控太容易坏了

网友:
我的VCC跟GND线成为通路了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2021-07-07):
电调接飞控出线那块一排黄色的贴片是什么鬼 昨天一不小心扣掉了 焊上也不行 好像不给飞控供电了

网友:
这个要顶起来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2021-09-15):
维修思路即为查供电,换芯片,烧bootloader,

网友(2022-03-31):
陀螺仪坏了怎么修

网友(2022-07-24):
期待,非常需要

网友:
求视频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