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20A电调固件

楼主(2020-08-26):
网上看到模友各种刷电调,甚至XXD的都开始刷了,而且刷完都表示性能有提升,于是自己也将两个问题电调拿出来准备试手。
将其剥皮。
并连接上开发部件上电脑开刷。

结果发现在BL软件中有关描述的PDF文档中有大量20A电调,但开始刷时却找不到相应的固件,只有如下图所示的这些。
于是在其当中随便找了几个乱刷了实验,电调当然变砖了。但里面的参数却可以读出和改变。
从BL软件上的链接找到官方地址,因为英文太差,也找不到相关20A电调的固件下载方法。
不知道是我方法不对还是软件版本问题。
所以求助模吧的大神们希望能不辞吝教,提供相关的固件或者正确的下载方法,以便满足一个爱折腾到底的心,感谢!感谢!!
补充:仔细观看了电调单片机型号为C8051F310,是Silico Labc的产品,而网上介绍的大多是ATM的,只在白小淘的帖子当中提过,再找不到相关文章,往路过的白小淘飞天狼这样有能力的模友做个介绍,谢谢。
再次补充:观看和学习了多篇文章,发现以前的四线接法是正确的,要不然怎么能写数据,读数据。网上找了个14.3.0.1版本的BLHeli,里面有大量的小电流电调固件,我几乎都试着刷了,发现有几个插电就有提示音,但都不能使电机转动,可见此电调没有合适的固件,实验也到此为止。

网友:
这个电调我记得是ESKY的直升机电调,固件我目前还没见过

网友A:
你可以调一下步进角,一般就可以用的比较好了

网友B:
最好还是刷已知品牌型号的电调,乱刷固件会变砖,我这也有俩变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调一下步进角,一般就可以用的比较好了

这款电调不仅高转速就会卡,而且是适合直升机的参数,启动超慢,要连续两次推油门才能快速启动。不适合固定翼,所以才考虑试着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刷已知品牌型号的电调,乱刷固件会变砖,我这也有俩变砖了!

我的本来就是问题电调,成功了就是幸运,失败了也不后悔,呵呵。只是目前没有刷20A的固件就报废那就有些遗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本来就是问题电调,成功了就是幸运,失败了也不后悔,呵呵。只是目前没有刷20A的固件就报废那就有些 ...

嗯 这个好像是ESKY直升机的电调,太古老了!

网友C:
换电调比刷固件方便多了,反正25a电调也没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调比刷固件方便多了,反正25a电调也没多贵。

嗯嗯,但这不是价格原因,只是爱折腾,爱不断学习,一种生活乐趣而已。

网友D:
只有先对管脚吧,看是哪种,或是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先对管脚吧,看是哪种,或是几种

嗯,找到了单片机的有些资料,貌似这种芯片只能ISP模式刷,慢慢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电调不仅高转速就会卡,而且是适合直升机的参数,启动超慢,要连续两次推油门才能快速启动。不适合固 ...

这款电调必须要用3S电池 2S电池会转着转着就停了 还有油门推最大也停 3S好像没问题

网友E:
反正我用3s + 大奖拆机2312 感觉特别暴力 无需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用3s + 大奖拆机2312 感觉特别暴力 无需刷固件

我买的时候就是剪线电调,价格好像是13.5元,实际应该是问题电调,还有针对直升机固件等原因,我固定翼上无法使用。也许和你买的外观一样,内容不一样吧,现在淘宝价格18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就是剪线电调,价格好像是13.5元,实际应该是问题电调,还有针对直升机固件等原因,我固定翼上 ...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