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

楼主(2020-08-26):
行程终点1520us的电调是什么啊,xxd 30a又是多少us的?

网友:
一般电调都是1520us行程中点的,包括xxd
意思就是     遥控的信号一般都是1000-2000左右的,所以遥控或飞控输出给电调的信号的中点是1520左右
电调还有720us行程中点的,非常少见
我用过xxd的30A,如果你用在多旋翼或穿越机上的话非常不推荐,因为反应慢,但要是固定翼或航拍的话倒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