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算黑飞吗?

楼主(2020-08-26):
有个疑问。。。

玩穿越机算黑飞吗?

网友:
应该在竞赛区就没问题

网友:
乱飞肯定就算黑飞

网友:
不在人流集聚区,机场高铁等禁飞区,限制飞行高度和距离的应该不算!

网友:
黑飞都是根据飞行区域是否符合,飞行证件是否齐全来划分的,不过前段时间好像把穿越机划入航模类,也就是说证件许可方面不用太过担心了,但是飞行时还是要查看地图是否允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