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机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2020-08-27):
G4里的FlatOut Turmoil这个飞机很耗飞,想做一架,大家有没有图纸,用什么材料做,除了KT板

网友:
网上有卖类似的 裸机无涂装50多一架 带碳杆合页电机座等配件100左右

网友:
K T板或者epp泡沫 涂装那是根据图纸打印的背胶覆膜在无背胶kt板上

网友:
epp泡沫的是喷上去的

网友:
KT板最方便,或者耐摔板也行!你搜KT3D图纸能找到一大堆吧!

网友:
可以用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