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空心杯穿越机

楼主(2020-08-28):
论坛好冷清啊,可能是因为要开学了大家都还活在假期里吧~额,萝莉高频头啥的帖子我估计要等一等了,我是真的焊不来贴片(热风枪也买了,但是不会用。。。)
多说无益,赶紧开始吧!
这回的帖子中使用的是减速组的机架,和纯空心杯的有亿点点区别(下文会提到)

材料:拼夕夕上整的50块的玩具“无人机”(有无摄像头无所谓,其实用自己的模拟图传设备就行);f3evo brushed有刷飞控;接收机;模拟图传设备;电池(我用的是1s,下文会提到);(led可有可无,所以我没买;osd在1s飞机上很难体现出作用,而且外置的osd又难调,虽然我买了,但是不建议购买和使用;gps不多说,有钱和精力的去捣鼓,也很难调而且作用不大)

制作部分:
先来一张彩盒的照片(其实你们可以不要着急该,到手之后先玩一玩;型号自行选择,我这里只是举例子,不打广告)

拆开架子(螺丝千万保管好,根据位置不同分别放置。有收纳盒的直接上收纳盒,千万不要搞混      我是已经吃了亏了)

先看摄像头孔位:我这个机架口小了,要扩宽,有条件的上电磨。没条件的美工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先把原来的led线(标了L的)焊下来,左侧的和右侧的分别打结以便区分

等烙铁热的时候先量一量电机(其实不量也无所谓,后面会讲)

把线都弄下来之后拿电(wan)压(yong)表(biao)量一下,3.61说明没有降压或增压,可以接在电机口上(电机口在2s模式下就是7.4v是会烧坏二极管的,切记切记;1s就是最大4.2v将将能用)

装上电子设备。这里提下,如果你的电机有红蓝和黑白两种,那就是左前和右后为红蓝,其他为黑白(6轴别问我,自己推)

接线图
合棺,拍好遗照

调试请看这篇帖子,我就不赘述了
https://www.moz8.com/thread-80699-1-1.html
声明:调试的帖子作者为
宿宿-墨墨他爹如有侵权,联系删

以下为飞行照片(首飞忘了带内存卡,没法录),感想和前文挖的坑
“开始吟唱”
首先,能看见我拍的飞行照片说明飞行(手动)是很稳的,为什么稳呢?
答:减速组减速组,叫都叫减速组,肯定会出现减速啦。但是这个减得可不是飞机的速度,而是桨叶的速度。速度降下来了,响应速度也变慢了,飞行手感就相应的变“肉”了。
其次,为什么推荐使用1s电池呢?
答:知道了低电压高kv后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受到减速组本身的限制(玩直机的朋友都懂,塑料齿轮不抗造,用久了会滑齿,而转速快了或者扭力变大均有可能减小齿轮的寿命),2s电池和电机并不太适用于减速组(也不是说不可以,我只是分析。当然,你更换2s720电机本身就很难了,某宝上基本没有2s720电机)。还有,P=U²/R(这个是纯电阻电路的,但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令U1=1V,U2=2V,那么U2下的电路中多了3/R W!
然后就是续航问题,
纯空心杯拉力小但是推重比(你们常说的效率)高;减速组拉力大但是推重比低,除去本身的自重后还有齿轮间的摩擦等等(自行复习初中物理)
最后:我为什么说不用量尺寸呢?(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720电机消耗的电流不到10A,飞行时你能够感觉出来,油门后半段都没有感觉了。。。8520电机10A将将够用,可能少一点点;1020的10A不够用,之前用买的萝莉10A有刷电调带1020电机,明显感觉到电流不够。

写完了,就这么多,有错误之处还请指出。飞行视频改天补上(我连B站账号都莫得)。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A:
8520电机是空心杯最合理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20电机是空心杯最合理的动力!!!!

??????。??????。??。。

网友(2020-10-03):
厉害了楼主,手动点赞

网友:
厉害了楼主,手动点赞组装空心杯穿越机

网友(2020-12-17):
好文好文,支持一下。

网友:
流弊,这动手能力。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

网友(2021-03-03):
这个1s与2s的区别没有分析到位
P=U²/R只适用纯电阻电路这里不合适
应该用Q=I平方RT,结合P=W/T计算发热量
相同功率下2s电压更大,所需电流更小,电阻一定时,发热消耗少
所以单从发热来考虑并不能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