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折叠桨还真好玩2叶、4叶、5叶、6叶、、、、、、

楼主(2020-08-29):
-=严正声明=-
自制螺旋桨有一定风险,作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大家量力而行。
5寸的筷子机终于能够使用筷子桨了。飞了一下感觉真的不是一般好。
现在的两叶桨市面上的不多了,要找到品质好一点的更是难。
但是不怕~!最近折叠桨这么火怎能放过它。找个游标卡尺3D打印机走起。
建模不复杂几下就搞定~!但是在画图的时候还是有些细节是一定不能省略的。比如支撑环边上的凸台。
有些毛刺用刀刮一刮基本上很好搞定。这里要说一下的是这个打印参数很重要。尝试了好几种参数和切片软件,目前效果最好的就这个4.7版。
要用最低的0.06厚度的那个打印,这样打印完件会很结实。打印头要离打印台近一些,保证每一条下去都能被压扁。填充100%。必须的,我用的是PLA,210°,平台60、速度30、关闭冷却打印头的风扇。
打印这四对用了我一下午的时间。打印件PLA不如原厂的PC材料结实。所以打印慢速、薄层、平台高温能够保证打印件的致密程度。能用ABS打印的最好用ABS比PLA结实一些。谁有能打印PC的3D打印机那最好不过。要是对自己的料的质量没啥信心就不要轻易尝试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打印件强度过关了。这是7寸桨,2306kv2550+4S全油没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机构强度不够,桨叶被甩出去。真的甩出去那就是小李飞刀一样。(小李他爹的飞刀?)大家最好不要轻易尝试6S。建议用3S、4S飞。
实际上7寸两叶最好的组合是2207。2306用原厂的3叶就能。2207感觉扭力不如2306所以用2叶。怎么样很漂亮吧~!
Dalprop家的折叠桨不少,3寸到7寸都有。用打印底座想改几叶都行,图纸复制旋转的事,简单。如果有要图纸的就在下面留言。我一会画个5叶的3寸去。3寸泡沫圈机终于有新桨用了。
我在螺旋桨那片帖子说过,桨尺寸越大,越肉,效率高。桨叶多少跟转速直接相关。能用原厂3叶最好用3叶。改桨叶适合我这种小电机大桨的和电机振动刚好碰上机架共振的朋友。毕竟大部分震动来自电机。
顺便说一下2207+7寸两叶续航相当爽,动力还足追车航拍翻滚都很轻松。远航的朋友都该试试。

网友:
首先要有个3D打印机....

网友A:
技术牛逼,但是这种桨夹还是要金属的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牛逼,但是这种桨夹还是要金属的较好

要用四个呢~!太重了吧~!失去意义了

网友B:
没玩过3D打印,想问一下,接触过的3D打印成品感觉都是很硬很脆的材料感觉,有没有打印完有点韧性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3D打印,想问一下,接触过的3D打印成品感觉都是很硬很脆的材料感觉,有没有打印完有点韧性的材料? ...

PLA比较中性一定的柔软度,结构强度也适中。tpu比较软类似硅胶,ABS又韧又硬,但是原料质量和打印参数都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比较中性一定的柔软度,结构强度也适中。tpu比较软类似硅胶,ABS又韧又硬,但是原料质量和打印参数都 ...

是不是一般消费级的打印机不是这几种材料都能打?

网友:
用原厂的折叠桨夹,不好用吗

网友C:
问下楼主什么牌子桨好?你说的DALPROP两页桨买不到。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什么牌子桨好?你说的DALPROP两页桨买不到。

楼主买的三叶,自己改成两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