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各位:富斯I6控无法让APM2.8与MP地面站连接

楼主(2020-08-31):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的APM2.8与MP地面站在连接接收不开控的情况下,能正常的和地面站连接,进行各种传感器校准工作。但只要一打富斯I6遥控,与接收机连接成功后,电脑就不能识别到APM的端口了,关闭控的电源又马上恢复正常连接。换了个35MHz的老控又能正常连接了。富斯I6设置的是PPM输出,选择固定翼模式,其他都是出厂设置,请教各位大神富斯的控还要设置其他地方吗?

网友:
apm默认不支持ppm sbus。需要单刷固件,你刷了吗?

楼主:
固件应该没有问题,不连接地面站,直接上电,是可以解锁,各通道控制也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模块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有点神奇了!

网友:
神奇,我也是用的i6,apm有几片,都试过,你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一下飞控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四楼和六楼的建议,考虑到笔记本USB口供电不足的可能。回去先做一根不供电的USB线,用电调供电试一下。谢谢!

楼主:
再次感谢,确实是笔记本USB供电不足,用电调供电后,USB切断红线,只做数据传输接口问题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