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道歉声明!!!

楼主(2020-09-02):
前几天因为好奇发了一篇
【他爹】折叠桨还真好玩2叶、4叶、5叶、6叶、、、、、、
https://mp.weixin.qq.com/s/G4SeGW6UKihTTAJ1TFDGyg

的文章。3D打印自制折叠桨夹。我现在为我的好奇买单。为我未经长期检验就瞎发文章道歉。
大家千万别学我~!这种做法证明不可行~!
电容爆了~!飞机也断电了~!虽然只有不到1km左右的路程,但这几百米布满了一人多高的高灌木,一脚踩下去各种飞虫,蜘蛛,荆棘短刺。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勉强到达大改位置。
我也知道这种桨夹不结实。但我还是硬上了。我也做了准备,比如全程DVR眼睛录像。(全是依靠回放确定的大概位置)飞机飞的也不是太高太远。(提心吊胆)也没有做什么太激烈的动作。(一般只敢慢翻)
空中翻滚时断裂,只剩单桨叶转。导致电机严重过载,电机烧毁。仔细看,电机根部的热缩管都烫开了。3D打印的桨夹底部也溶了。
桨夹上部由于摩擦过热也起皮了。这副桨我飞了大改十几块电池的样子。刚开始实验的时候是刚打印好所以强度还不错。第一天试飞也十分完美。这次炸机,飞机是在我车里晒了几天。白天晒晚上凉估计变形和裂纹都有。
最惨的是由于电机烧毁了桨夹也融在了上面。扣不下来。想给电机留个全尸都不行。
摔断的螺丝都是我原来为了偷轻用的尼龙螺丝。这次几乎全部摔断。偷轻早晚要还~!侥幸的是飞机找到了。我进草丛的时候做了一下三角定位,一头扎进去,竟然踩到了飞机。(一人多高的灌木不踩到根本看不见)HGLRC的Zeus35也算抗造,电机烧了,电容爆了,电调竟然没事。3D打印就看看得了,千万别做动力部件。不仅冷热会使结构变脆,还整天提心吊胆不敢飞。以后不碰了。
大家千万别学我~!这种做法证明不可行~!

网友:
换耐高温的材料

网友:
3D打印的零件,强度根本不够,我曾试图用ABS等材料试过,结论是,根本不是材料的问题,而是3D打印工艺的问题,造成零件结构疏松、分层。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对这些需要强度的结构件,打印好后,再用光亮溶液浸过,这样会在零件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表层。零件强度会大很多。当然,你做桨夹,电机温度很高,还是用ABS材料比PAL耐受温度更高一点。

网友:
还是买成品吧,打印不踏实

网友:
没直接提控回家就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