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图传会不会干扰接收机

楼主(2020-09-04):
2w功率图传隔接收机太近了会不会干扰它?

网友:
某些特定的频点或许会有干扰 建议测试一下 然后分享一下测试结果

网友:
应该不会 频率不一样

网友:
一个5.8g,一个2.4g,应该没有啥影响的,频率差的太远了。

网友A: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的GPS信号不好会不会是图传干扰了。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的GPS信号不好会不会是图传干扰了。

你把它们分开些做隔离试试

网友:
频段不同,影像不大的吧。

网友(2020-12-15):
互调干扰  比如大功率2.4G放大器对433模块就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