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故障排查方法

楼主(2020-09-08):
硬 核 干 货
/故 障 排 查 大 法/
秘诀就是
首先
你需要了解穿越机各个系统的工作流程
1.供电系统

一般来说穿越机的供电系统流程是:电池给电调供电,电调除了给电机供电,也给飞控供电,再由飞控给接收机以及图传和摄像头供电。

(动力系统工作流程)

2.图传系统
图传系统的工作流程是:摄像头捕捉画面,然后由飞控控制,将画面传输到图传上,再通过图传天线,将画面传输到屏幕上。

(信号系统工作流程)

3.信号系统

穿越机是通过遥控器天线来传输信号给接收机,接收机接收到信号后传输给飞控,飞控相当于无人机的大脑,电调听从飞控的指示,电调收到执行命令后分配给电机供电。

(信号系统工作流程)

了解了各个系统流程后
接下来进入实战,回到开篇那个问题

Q:电机不转了,如何排查?

A:结合各系统流程示意图,我们可以找到电机在供电系统和信号系统都有露出,因此,电机不转,可能是供电故障,也可能是信号故障
先看供电系统流程示意,依次逐个排查电池——电调——飞控——接收机的供电是否正常;
再看信号系统流程图,依次逐个排查电机——电调——飞控——接收机——遥控的信号连接是否正常。

根据流程图排查故障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论但实际上飞手们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那么艾哥再贡献出一个秘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战演练,感受一下

Q:屏幕接收不到画面,是哪里出问题了?
这样的提问真真真真叫人头秃

A: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图传设备,不同的屏幕表现,答案都不一样

模拟图传为例,屏幕接受不到画面有两种表现形式:

1. 屏幕出现雪花
可能是接收设备没有和图传频点一致;
对频一致的情况下,可能是信号收到干扰,干扰的原因可能是外界因素,也可能是天线连接问题;

2. 屏幕黑屏
结合各系统流程示意图,排查供电系统和信号系统问题,以下是艾哥的检查习惯,供参考:
检查图传——飞控——摄像头供电是否正常;
检查摄像头到飞控——摄像头到图传——飞控到图传的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