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13):
ss8050直插可以用哪种贴片代替。如下图上面的8050可以用哪种贴片管代替

网友A:
可以用SOT--23贴片管,标识Y1的NPN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OT--23贴片管,标识Y1的NPN三极管.

小四轴飞行器这种贴片管是哪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OT--23贴片管,标识Y1的NPN三极管.

那个312那个三级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按照它那个丝印我无法找到对应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它那个丝印我无法找到对应型号。

对啊!我就是找不到。怎么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