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莉双路单向电调的输入信号

楼主(2020-09-17):
请问萝莉双路单向电调的输入信号是舵量信号,还是PWM信号呢?

谢谢啊

网友:
现在航模协议名称比较混乱,新手容易搞混。 简单理解,舵机的驱动信号都是通用的,你先试一下能不能驱动舵机,舵机OK的话电调才能用。 在萝丽控里,舵机信号定义为舵量; 能直接驱动MOS管的叫PWM; PPM指单线8通道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

通过实验得出了答案,供新手了解少走弯路

电调输入的信号是舵量信号,电调输出的PWM是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