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帮我,pix无法调参

楼主(2020-09-19):
如图  参数不能选择更改 。求救求救

楼主:
自动调参也有问题,调完降落以后飞控黄灯报警无法保存自动调参成果

网友A:
大佬们帮帮我,pix无法调参  思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帮帮我,pix无法调参  思考中。

哈?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吗

网友:
看看怎么处理得了。

网友:
我遇见过   换地面站就好了